工业互联
RS485和RS422

楼主(2006-03-31):
请问RS485和RS422总线有什么区别度 ?

网友A:
rs422相当与复线铁路,两个方向的列车可以同时运行,rs485相当于单线铁路,一个方向列车通行时,另一列停止,反之另一方向通行时,前一个停止,就是单双工。rs422相当于全双工。

楼主:
谢谢!继续请教一下,全双工应该比半双工效率高,那为什么很多控制器上都是RS485接口呢,为什么不换成RS422接口呢?

网友A:
rs485比rs422省两根线,这是优势之一,之二是,工业控制数据传递,往往不需要特别高的速度传送大量的数据,比如压力,温度,流量,等等10个/秒,就已经不错了且每次的数据量不是很大(一般几个,十几个字节)。所以rs485能够完全胜任,且双线可以用普遍采用的电话线,这样施工方便。

网友B(2006-05-29):
RS485和RS422总线是不是都是直接与电脑的COM1,或COM2接口连接的插头?

网友B:
RS232和RS485和RS422各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