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PLC FX1s-30MR的故障

楼主(2006-03-31):
有一台三菱PLC,型号为FX1s-30MR,通电后电源信号灯显示一直闪烁,不知是电源部分还是其他模块坏,扔掉觉得可惜!哪位能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多半是电源模块坏了,你通上电后量一下有没有24V电压输出

楼主:
通电后没有24V电压输出

网友B:
如果你对电子方面不太熟的话,你先打开看一下各元件和外观,各你可以用万用表测的地方测一下,再没发现问题,就送专业店维修或换电源模块吧

网友C:
维修或更换电源;

网友D:
如果你在东莞,本人可以免费维修。
auto-plc@163.com

网友E:
换电源模块吧

网友F:
最简单都不用修,从24V输出那里用外部的直流24V电源返供回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