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个小调查,你在用什么智能电量表?

楼主(2006-03-31):
智能电量表指的是可以测量多参数(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功率、Etc.),数字显示,具有通讯接口(作为电参数变送器)的低压配电仪表。
请教各位电工朋友,您用这个产品了吗?什么牌子的?感觉怎样?

楼主:
难道没有人使用智能电量表吗?

网友A(2009-04-28):
用中山市三友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的DW系列智能电量表,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760-85812009 13925370132  QQ:535456933

DW系列单相电量测量仪器(真有效值)
1.特点
◎直有效值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度/无功功率等
◎电流、电压变比可自由设定
◎有三路可组态的报警输出,适于各种电力控制
◎具有可组态4-20mA变送输出
◎电源电压 AC 90-260V 50HZ/60HZ
◎具有RS-485通信口,可选择MODBUS RTU协议
◎可用于电力系统、工厂配电、楼宇自动化等配送电工程的自动控制.
如:三相、电压/电流/功率、综合显示控制或多达六路电压/电流显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