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6-03-31):
  最近用到了几个发光二极管,其中有绿色、蓝色、红色三种。
  奇怪的是:
      1、我用~220v供电,串上一个47K,2W电阻,红色的只亮那么一点儿(微亮)——不能正常使用,换成绿色的就能正常使用了。
      2、蓝色的用直流24V供电,回路上串了一个阻性负载,测得电流只有3.9mA,以为搞定了。断电后再送电,一切正常;第三次重新送电后,蓝色二极管不亮了,用表测了一下:击穿了。另外一个回路中的蓝色二极管第一次送电只是闪了一下,就去见上帝了!接着,我们换成绿色的二极管,怪了——连着送了几次电,它就是没事!!
   我知道发光二极管由于工艺上的材料不同,所以才会颜色不同的。
   但让我具体去说为什么会有着两个现象,我还真的说不准。
   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是不一样的,普通发光二极管正向电流不超过10MA是不会损坏的.但像你说的那么快就损坏还没见过,除非是水货

网友B:
蓝色的我用过,感觉和其他色的电流差不多,我都控制在4mA电流以下的,还行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可能我们买的是次品。我在试试吧。不过还是学了点儿东西!!

网友C:
现在,大功率的LED使用电流已经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ma的水平。
已经不仅仅是作为指示用了,是用来当作照明光源的。
题外话,不过和发光二极管还算有点关系。

楼主:
   谢谢!
   据一位专业人士说:“红色、绿色、蓝色的发光二极管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红色最强,绿色次之,蓝色最弱。”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三种颜色的二极管具体使用什么原料,在什么工艺条件下做成的?有的话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D:
如果你有一台晶体管图示仪,你测一下各种发光二极管的 V/I 特性曲线,你就会对发光二极管何时击穿,有具体了解。

网友E:
坏的发光二极管一般可以恢复,原来价格高,收入低.实验过一种方法,类似修复显象管灯丝,现在没有人用了
用一个可调直流电源,串一个限流电阻.按极性接上发光二极管.缓慢提升电压,观察发光二极管一旦发光,立即舜速断开.

楼主:
TO 毕庆民:你说的方法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试试吧。谢谢了!
     不过,你说的应该是烧断的二极管那样用吧?
     还有就是——我要是用你说的方法的话,我是不是不应该把电源接上二极管呀?我是不是可以先将二极管的一个端子和电源接上,然后每提高一次电压,再用一个接头去碰二极管的另一端呀?因为我担心电压上高到一定程度后,来不及断开。那样的话就可能真地给它判了死刑了!

网友F:
发光二极管电流控制在2mA比较好,

网友E:
要注意操作手法,要快.原来的行,现在的没有试过.现在的过载能力很强了,都出现了带电阻的发光二极管.适应电压范围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