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

楼主(2006-03-31):
  用一台漩涡流量计测量蒸汽的流量,不用远传。
  现在我想让流量计的现场读数小点儿(要比实际的流量小),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原先我知道又通过在电表上做手脚来偷电的,还真没见过“偷蒸汽”的呢!!
  这是我看了一些流量计的技术资料后的突发奇想,还请大家别对我进行“声讨”。
  不过,我还是特别想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希望你能用于正用。
将其零位输出电流调小到4  mA一下就可以实现。
或者可以修改其他参数。比如可以将其量程调整也可以。。。

楼主:
   谢谢!
   放心,我只是好奇而已,没别的用途,更别说作为他用了。
   纯粹是讨论技术问题,我也想在这方面多学点东西。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你说的“零位输出电流”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脉冲输出吗?

网友A:
一般仪表都有两种输出方式,电流是其中一种,我接触的是电流4-20mA输出的居多。所以我以为你用的也是,当然,我厂使用测量蒸汽的也带脉冲输出的。我们的表有显示:FREQ OUT SCL FREQ
字样显示,你可以通过此设定它零流量输出的频率信号值。。

楼主:
李工:
     谢谢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现在没有实际试验的机会,有点儿可惜。不过,我明白其中的原理就够了!!
     再次谢谢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请多多帮忙!

网友B:
可以直接调表上的k系数。

或者调整4ma和20ma的对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