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问题

楼主(2006-03-31):
请教各位大侠:
我在伺服调试时,碰到以下问题:该电机负载惯量很大,调位置,速度回路增益降低,速度积分常数增大,整体刚性降低时,发现上位机发脉冲时,电机启动后,还没走完脉冲数,就很快出现来回摆动的情况.我理解是:回馈脉冲超前命令脉冲,以至电机逆转纠偏,但负载惯量过大,导致来回震荡,最后过载.但是此时刚性很低,会出现回馈脉冲超前命令脉冲这种情况吗?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除非是减速段,否则伺服必然是滞后的,不可能会超前。是位置和速度的比例增益都很低吗?

楼主:
是的,刘大侠.这个振荡现象该怎样解释呢?还有就是刚性调大,则启动力矩要大,而将刚性调低则启动力矩相对要小对于同一负载的情况,怎么解释?谢谢!

网友A:
把积分常数写到最大,也就把积分关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