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启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3-31):
有一台110kw的水泵,采用星-三角启动,
请问它在启动的瞬间电流是否会超过250A?
用的过流继电器容量是250A的!在启动10秒左右,容量250A的过流继电器才动作!
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你首先要搞清楚过流继电器的作用,它是一个保护元件,在电流过大时作保护用,没有250A,它是不工作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我是说一台110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203A,
在星-三角启动的瞬间,它 的实际电流是不是已经超过拉250A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答案.最好通过公式推算出来

网友C(2006-09-12):
星型时还好好的,但切换到三角时,电机有噪音是怎么一回事阿

网友D:
中国工控商务网

让价格说话

网友E(2008-07-08):
星时转速低角时转速高,噪音肯定不一样,有可能是轴承缺油所致。

网友F:
肯定超过250A,额定203A。。。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5-2倍电流(星转三角运行时)

有噪音是什么噪音?机械磨损发生的噪音还是磁通饱和噪音还是轴承缺油噪音?先搞清楚再说。

网友G:
是不是转换在角型的时候缺相呢,缺相的声音也很明显的

网友H:
转换时,速度不够足够快的话,有短暂缺相,会有缺相声音和现象的!

网友I:
正常情况,没什么大不了的,起动电机时起动电流会远远大于额定电流,但不知你所说的250A的电流是正常运转下还是星角转换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