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用两线制的电缆

楼主(2006-03-31):
PT100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用两线制的电缆

网友A:
1在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2仪表与 PT100很近的地方.

网友B:
在仪表上连接PT100有真三线与假三线。假三线是用在1.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2.仪表与 PT100很近的地方。

宇电的产品AI-708A请了解一下。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C:
两种情况
1、具离不远
2、精度不高

网友D:
 PT100在电缆不长或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两线制的电缆,三线制主要是补偿导线引起的电阻误差.

网友E:
RTD的引线结构有2线、3线和4线三种。当RTD直接与接收信号的仪器端连接以防止导线长度引入的误差时,可以采用2线RTD。若传感器与接收仪器之间距离较长,互连的导线长度必须予以考虑时,则应采用3线RTD。这种方法的精度对于许多工业应用已经足够了。若需要更高的精度,则可以采用4线RTD。这种RTD的两对引线中,一对用于对RTD提供激励电流,而另一对则用于测量其两端电压。这种方法可显著地减小导线的电压降,从而保证高精度。

网友F:
RTD的引线结构有2线、3线和4线三种。当RTD直接与接收信号的仪器端连接以防止导线长度引入的误差时,可以采用2线RTD。若传感器与接收仪器之间距离较长,互连的导线长度必须予以考虑时,则应采用3线RTD。这种方法的精度对于许多工业应用已经足够了。若需要更高的精度,则可以采用4线RTD。这种RTD的两对引线中,一对用于对RTD提供激励电流,而另一对则用于测量其两端电压。这种方法可显著地减小导线的电压降,从而保证高精度。

你不是知道嘛???

网友G(2011-09-08):
三线rtd到plc的AI用什么电缆

网友H:
PT100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用两线制的电缆

呵呵呵

啥时候都可以用鸟,,,胆大就中哩凯~~~~~~~~~~~~~~

网友I:
一体化热电阻有两线的,4-20MA远传

网友J:
一般在电缆没有三芯情况下,而且电缆铺设有非常麻烦比如地埋电缆,那就凑活着用已有的两芯电缆了。

网友K(2011-12-11):
PT100在电缆不长或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两线制的电缆

网友L:
学习了,明天去看看公司以前的图纸都用过的两线还是三线,似乎三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