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西门子MM430变频器的困惑

楼主(2006-03-31):
一台MM430变频器用于控制雾化器130KW ,平时用得挺好,但过一星期左右就莫名其妙的跳闸,检查不出啥原因,无报警代码,再开又一切正常。每次跳闸都损失惨重,只好定时停车,迷茫。。。。。。。。。。

网友A:
西门子抗干扰能力较差,建议加的设备有:进线电抗器,输出电抗器,输入,输出滤波器等等。另外要分开故障F和报警A状态,估计你的变频器在A状态运行着!

网友B:
机器用了多长时间,是什么开几方式?如果是端字的话,看是不是外界的点不好

网友C:
既然变频器无报警代码,可以肯定变频器本身没有故障,原因在于变频器的控制电路,你可以察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信号和控制变频器的主回路的接触器的控制电路。

楼主:
控制电路应没问题,刚开始我也这样怀疑,后来旁边另一台的线路条换,排除了线路故障。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在A状态运行着

网友C:
那说到底还是线路的问题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