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气阀要加油吗

楼主(2006-03-31):
 请问电磁气阀要加油吗,不加油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必加油,电磁气动阀的密封绝大多数是橡胶软密封。

网友B:
 顶!不必加油,电磁气动阀的密封绝大多数是橡胶软密封。

网友C:
按使用规定:电磁阀前端应有加油滤杯及油水分离器。

网友D(2007-11-11):
前端要加油雾器用于气路润滑和降噪,但一般不必对某个电磁气阀单独加油

网友E:
电磁阀驱动的气缸,前端应有调压 加油滤杯 及油水分离器俗称三件套.

网友F:
前端供气管路中装有油雾器就可以了

网友G:
对新安装的电磁阀原则上是要先加几滴空压油的,这样有利于动作的灵活。

网友H:
三联组合件

网友I:
看情况,有些是要加的,有些是不要加的。如快速反应的电磁阀大多是要加油的,但不是在使用过程中加,而是在更换维修包(更换密封)或在保养电磁阀时加(保养指把电磁阀拆开,清除里面垃圾,然后在密封上和阀芯上抹些油)。这里的油,一般是气缸专用的油脂。

网友I:
缺油的话,可能会引起电磁阀反应迟钝或咬死

网友J:
有油雾器就可以了

网友K:
大多数的气动厂家都说气动元件无需加润滑油,其实这是假话.气动元件长时间的使用,润滑油会俾冲走.这样会造成活塞杆与活塞密封,活塞与缸筒,阀芯的密封与电磁阀的本体干磨擦.这样会大大降低气动元件的使用寿命.当然像一些金属密封的电磁阀是不需加的(因这种电磁阀的阀芯与阀体是高精度配合的,当有气加入,阀芯就像浮在压缩空的分子场一样完全没有摩擦,这才是意义上的无需加润滑油).润滑油有几十元一公斤的,几百元一公斤的.还有几千元一公斤的.

网友L:
不是不用加而是不能加忒别是环境差的地方加油雾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