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GP2500问题求助!!!!

楼主(2006-03-31):
各位高手,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将触摸屏的程序下载下去了,和一个西门子cpu315-3dp的PLC连接时.
cpu315-3dp的BF指示灯闪烁,触摸屏上显示 PLC COM. ERROR 02bf
旧和没有连接PLC一样.这是为什么?????????????????????????????
请问各位, PLC 错误时,会这样吗?????????????????????????????????????????
哪为可以提供其他厂家的触摸屏开发软件和手册(电子版).
请各位指教.
盼回复

网友A:
我这儿现在有光洋触摸屏的中文软件和资料,屏带有USB,以太网,声音输入输出,扩展等,比GP的好很多,用起来也很方便,如果你一个工程做两台同样的设备,但两台设备上用的不同厂家的PLC,那你就须要做两个触摸屏的画面,而用光洋的触摸屏,随便你用哪个品牌的PLC,你只要改一下屏的内部变量,然后下载到PLC里就可以使用了,如果你须要请跟我联系027-87660756侯小建

楼主:
什么PLC都支持,那太好了

网友B:
错误提示应该是PLC COM.ERROR (02:FB)吧...
请查阅GP用户手册。

楼主:
to tr
错误提示是PLC COM.ERROR (02:FB),怎么其他的画面连数据
也不显示。是不是,发生PLC COM.ERROR (02:FB),什么数据也不显示。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