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6-03-31):
请教如何在AS中编程实现对变频器的总线控制(如西门子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B&R通信),
不甚感激!

网友A:
要与西门子的profibus设备通讯需要用到2005系列的ex450 profibusDP master模块。具体如何配置该模块以及GSD文件的使用和Automation Studio软件编程可以和B&R技术支持部联系。021-64326000

网友B:
如果贝加莱控制器作PROFIBUS DP从站,只需要从贝加莱网站下载一个GSD文件导入到STEP7中即可。

楼主:
B&R PLC 为主站,请教如何在AS中导入其他硬件厂商的GSD文件(如西门子变频器)

网友B:
B&R PCC做主站的话,你需要一个软件工具(叫B&R Fieldbus Configurator)。这个工具有GSD导入功能和PROFIBUS测试(串口线直接连接EX450),诊断功能。

B&R PCC做主站的通讯路径是这样的:
B&R CP360 <--底板总线(库函数)--> B&R 3EX450.66-1 <--PROFIBUS DP(地址分配)--> S7 CP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