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EH设定C241后X1却不能做SPD!为什么?

楼主(2006-03-31):
新生请教高手,为什么?台达EH设定C241后X1却不能做SPD!

网友A:
告诉技术和SPD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B:
手册上有规定高速计数和SPD不能使用同一个点。C241占用X1点,SPD就不能用X1点~~~

楼主:
请教yangyafeng大师:技术手册上C241并未征用X1点.为何?

网友C:
我用EH-PLC试过了.C241并不影响SPD指令使用X1点.见下图. 你是不是自己的程序有问题,还是没有选好机型??

楼主:
感谢teamo.wan,但我多次均是不能.编程时"无错误",下载进PLC便显示不当.我用的是32EH00R,V1.00.

楼主:
另请教teamo.wan:EH不能破密的是V1.00吗?

楼主:
请教高手:台达人机下载程序老是"开启USB失败",总是要重新安装程序,为何?有何高招?

网友C:
我用的EH韧体版本是V1.1,你可以问中达电通要求最新韧体.然后更新韧体,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EH-PLC的所有版本应该都不能破密
人机的问题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可以重装驱动试试

楼主:
感谢teamo.wan大师,请教EH韧体版本是V1.1是指PLC的内部韧体吗?或是编程软件?

楼主:
请教高手,台达人机自编图形库有何捷径?

楼主:
请教teamo.wan大师:台达EH,V1.00,MOV K0 D1228 ,但是C244却二倍计数?为何?

网友C:
V1.1是指PLC的内部韧体版本
D1228中的值为1时,一倍频计数;为2时,二倍频计数;为3时,三倍频计数;为4时,四倍频计数;若非以上数值,则均为二倍频计数.
所以若D1228=K0,C244为二倍频计数
具体可参考DVP-PLC手册第2章

楼主:
感谢teamo.wan大师,另请教台达人机A57BSTD"数值范围指示灯"我设定"读取地址"为D50,但当D50数值为K1时却显示K3内容;K3时却显示K1内容,K0内容不显示,K2内容显示正确.为何?

楼主:
请教高手:台达A57BSTD设定RS485通信时有何其他要求?

楼主:
请教高手:台达EH3200T设定C244外部复归模式后,是否LDP或LDF作RST C244无效?

网友C:
我玩过TP,没有玩过人机,但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如果你设定读取的是D50且D50=1的话,则,应该会显示"1"
你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C:
是有效的

台达EH的高速计数器的启动可以由外部X输入、标志位(特M)来控制。复位可以由外部X输入、内部程序指令、标志位(特M)来控制。

楼主:
  哪位台达供应商有EH扩展功能卡详细资料,请发至我邮箱来.谢谢!

 wangxingzhi888@163.com

楼主:
  请台达产品处详细解释M1261的用法!因为我用LDF做C244的外部复归却不行!
  谢谢!

楼主:
  请台达产品处回复上述!

网友A:
M1261的用法,论坛里面有帖子的。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26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