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安装错误 急!!!

楼主(2006-03-31):
大家好:我的电脑在安装S7-200的时候老师出现一个问题:远程过程调用失败。就安不起走了,请大家指教,需要怎么才能装上?我的是Windows XP系统。

网友A(2011-01-30):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B(2011-03-04):
Unble找到一个有效的可执行文件进行更新,您必须选择在您的直接ory微/ WIN或微/ DOS是位于以前的版本

网友B:
Unble找到一个有效的可执行文件进行更新,您必须选择在您的直接ory微/ WIN或微/ DOS是位于以前的版本???这是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办?

网友C:
如果你的软件只是个升级包,计算机又不存在老版本的MICRO/WIN,会出现类似你们所说的指示并安装失败。

网友C:
解决方法,1是用直接安装版本的软件安装,2是先找到并安装低版本的V4。0 SP3(国内已有的基本都是直接安装版本的),或SP4(工控网过去就有直接安装版本可下载),然后再升级。

网友D:
都有sp8了,不行去下个sp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