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我遇到的一个不解的问题

楼主(2006-03-31):
我是一个在化工厂里的电工,去年我们这里下了一场大雨.厂里某些地方都涨了水,领导就叫我们去检查水泵,看看那里的情况,我们这里的水泵房里只有一台20多KV的电机和一个配电柜,是用来供厂里的生产水用的.到那里一看,傻了眼,水已盖过了电机,电机居然还在转着,再往旁边的配电柜里一看,水已经盖过了热保护,但没有到接触器下端,我当时就想,电机怎么会还在转着啊,为什么不跳闸,不爆保险,配电柜离自己有一定的距离,要下水过去才能拉闸,马上叫了技术员来,技术员也猛,来了看了一下就下水慢慢地过去把电给拉了,居然没电挂他,这又是怎么回事啊,我不解,问了他,他也说不知道.请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事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过,真是怪了.

楼主:
怎么没回应啊!!!这事的的确确发生在我的身上,请大家帮说说.

网友A:
...低压380V电机进水还转不损毁.烤干了还没事..这我见过...你那.,,高压,,,你还敢进去...I 彻底服了YOU..替你庆幸...
     人电阻大没够成回路?期高手解释...

网友B:
化工厂的电机可能是防暴型的如果外壳防护等级大于55就可能发生你说的情况。时间比较短还没发生问题。

网友C:
现在问题不仅仅是电机的问题,水都淹到热继了,也就是三相电都泡在水里了,居然没事?想不通。

楼主:
回asmarui:不是你说的什么防暴电机,就是我们用的普通电机,大约在20-30KV左右,是用来供工厂水的.
当时我在场,看到水过电机,电机在水里把水甩得老高.

网友D:
你好象打错了吧,到底是20KV还是20KW啊,如果是20KV的高电压怎么会有热继了?

网友E:
对,应是20多KW吧.三相没在水里都不构成短路路?与这个主题好象格格不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20971

网友F:
决对是稀罕事!!!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没有短路呢??

网友G:
我感觉不可能!!

网友H:
期盼真相

楼主:
回不懂就要问:对不起,是打错了,是20KW

网友I:
可能你们那儿的水纯度比较高,导电能力比较差吧。要知道纯水是不导电的。

网友J:
你是不是做梦呢?这不是忽悠人吗?你比赵本山还能忽悠.不是下雨吧?下的是变压器油吧?你们发了.

网友K:
楼上的有道理!!是做梦!!

楼主:
再回tjyanliang:不是做梦,这是事实.

楼主:
回嘻嘻哈哈嘻嘻哈哈:水泵是抽工厂出来的生产水,不可能纯静的,水是循环着的,要不会太浪费了.

网友L:
   我想这种情况也可能的。水是导电的,但是它的电阻很大,虽然水已经漫过了热保,但增加的电流还不足以让保险断开!

网友M:
期盼真相  给我的感觉不可能呀

网友N:
期盼真相   急啊

网友O:
我想这台泵没有工作,也没有上电,喷水是因为另一台泵在工作。管道上有两台泵。水经过该泵,将该泵带转。

楼主:
回金魁:你说的也对,我们是有两台水泵,但那台是备用泵,平时不用时泵前的阀门是关死了的,至于阀门的好坏,我们也看了,是好的.我们这里的锅炉房不只是这一个水泵房,还有几个在别的地方,都离厂很远,但我们去到其它房检查时,发现外边的水泵房的电以被雷顶跳,不可能工作了.不过经你这么一说,我想起可能是电机不工作后,可能是回水压力所造成.但我想电机是怎么停下来的呢,空开没跳,保险也没爆......接触器就没看到底吸没吸上了,但确定的是水泵在没涨水前一定是工作的,不然我们厂就要停产了.

网友P:
水会造成漏电,不会造成电路.但电机的绝缘一般没有这样好.如果电控柜里元器件和连线的距离比较大,也不会短路.
  所以我认为在短时间内,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
  可以做一个试验,在塑料盆内放入自来水,放入分开的两根线接上220V试试.两线距离近了可以用此法烧开水.

网友Q:
水本身是不导电的,只有水里含又酸碱盐构成酸碱盐溶液才会导电,楼主的情况可能是水是纯净水,所以就不导电了.

网友R:
涨见识.切勿模仿啊!
电机就是防水的,这样也受不了呀!

楼主:
回 老小伙和傻根:你们说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水质,但在我们这里,是工厂用的水,水连洗澡都不能用,每次去检查水泵时,看到水池里的水总是绿色的,从来都没见过白过.前面有些贴都说过,只有不纯净的水才会导电,纯净的水是不导电的.

网友S:
各位同仁切勿模仿!!!!!我是不是在做梦??????????

网友T:
是不是公司的总闸已经拉了?

网友U:
佩服。我说的不是电机的事。而是人去拉闸,而不被电。真有点想不通。希望谁能说出个理由来。

网友V:
只有想不到没有不可能。一个可能是水淹时间不长,还没漏电。即使是漏电,水都淹了,那水里电位也会是同电位了吧。人过去拉闸不就等于没有电位差吗。再说电机20KW,电阻远小于人体电阻。电不是走近路吗?咋会电着呢。期待答案。

网友V:
我这样说就是基于没有电位差的概念。配电柜总闸拉掉后自然没电了也就安全了。除了高纯静水,矿物质水都随着杂质的不同成分表现出电阻率不同。也就是说水是导电的,但绝不是良导体。注意楼主叙述的细节发现:“技术员来后慢慢的过去,把闸拉掉。”这时应该说包括楼主在内,所处的位置和水是同电位的。否则楼主也叫不了技术员了。

网友V:
有答案了吗?

网友W:
我在环球石材公司就遇到过类似情况,75千瓦380伏水泵被水侵没电机,但电机仍在工作.原理就如同用锯条烧水

网友W:
只要人不处于锯条中就行了

网友X:
希望以后发帖子时要先考虑一下再发.

楼主:
回洞天和孤独流星:你们分析的有道理,可能是这个原因了,谢谢!

网友Y:
水泵的电机应该是密封的,没事。配电柜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真实见鬼了

网友Z:
竟有此事,郁闷!!

网友M:
你们的技术员是怎么进水的呀  是两脚同时进水的还是迈步进水的呀

网友W:
我想技术员在水中应该是挪步走过去跨步电压很小

网友AA:
电机被水浸没仍在运行这不奇怪,这只相当于又并接了一个电阻稍大的三相负载而已(相对于电机绕组),热保护不跳断,说明总的电流还在限定值以内。至于人为什么可以下水,是因为三相已同时没入水中,相当于有中性点且接地。如果是单相入水,那才叫危险。本人拙见。

网友AB:
哈哈~请教楼主你电机什么牌子啊?质量不错哦。。。。。。

网友AC:
楼主去做事不带工具的吗?当时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D:
电机进水还没有跳闸,可能的情况是你的热保护器整定值比较大,热保护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一般滞后;电机接线盒里电源线进线可能不是接在接线端上的,是直接缠绕后用电绝缘胶带来包扎。电机质量还可以,在进水时间不长时,电机的线圈绝缘没有破坏,实际上泄漏电流小,没有造成电机调停。在现场有电力接地时,实际上会在周围形成一个电场,形成电位差,这样有一个跨步电压和等电位的问题。没有被电击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AE:
这样的事我见过,不过没这末严重,前年夏季一次下暴雨水淹到90KW水泵电机接线盒下沿,不只是一台泵,大概当时有3台在工作。风叶搅得水花乱飞,因为停水后可能造成全厂停产,几百万的损失,生产调度不让停,很多人都过去打围堰抢险,不过配电柜没进水,那年冬天厂里就抬高了水泵的基础。

网友W:
水已经盖过热保,热元件的热动作特性已改变,热继电器为什么要动作

网友W:
水已经没过热保,热保散热条件被改变所以不动作

网友AF:
本人分析: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
1.原理就如同用锯条烧水
2.电机防水,防爆
3.人的动作讯速(小时候我敢把家里的两根电张拿在手里,再扔掉,是因为时间短(原来农村,电力设施差,到处都是挂的电线)

网友AG:
电机被水淹了还在转,这有可能,就象以上所说,水只是不良导体,不致于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所发开关没有跳闸,至于人去拉闸没有被电,也许是因为他是双脚同时走或是慢小小步的原因。

网友C:
初学者007:小时候我敢把家里的两根电张拿在手里,再扔掉,是因为时间短        强!

网友AH:
同意洞天的分析

网友AI:
同意孤独流星的分析

网友AJ:
你说的不可能,电机转是有可能的,因为回水压力。热保护不跳不可能。你睡着了是有可能的。

网友AK:
不清楚呀?我在一家饮料加工企业工作,有时由于电机的机械密封损坏导致大罐里的料液渗透到电机里,有时打开接线盒盖就有料流出,很久了没有发现,都臭了,可是电机却没有事。很奇怪?

网友AL:
是真的吗?我不相信,  晕!!!!!!!!

网友AM(2008-09-19):
引用 网友AN:
见鬼了。

网友AO:
引用 网友W:
我在环球石材公司就遇到过类似情况,75千瓦380伏水泵被水侵没电机,但电机仍在工作.原理就如同用锯条烧水

锯条烧水 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P:
呵呵  ,第一次听说~

网友AQ:
期待高手解答,希望楼主回去在演示一下,吧结果告诉我们。

网友AR:
1、只要系统不出现击穿短路,由于水的电阻大,漏电流不大,可以继续运行!

2、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时,首先造成绝缘损坏,然后击穿短路眺闸;

网友AR:
3、由于是化工厂,与系统采用防爆电器有关系;

4、当然,这样的事很稀罕,只能这样解释了!

网友AS:
今天看到了这个帖子,,,不想说,说了怕大家来攻击我。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相信楼主和那个技术员已经不在人世了。

网友AT:
电机绝缘好,三相没有与水接触到,怎么可能三相入水不烧电机的原理。

网友AU:
你们的技术员真猛

网友AV:
他那是化工厂,污水可能含有化学绝缘成份。水阻不也是用化学物品(苏打粉算不算化学物品)调的?

网友AW:
电不死的原因是三相同时在水中 如果是一相在水里嘿嘿 你朋友就挂了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网友AX:
有点不可思议呀

网友AY: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网友AZ:
有这种可能吗?电机进水一般是在接线合处进的。其它部位短时间不太容易进水,

如是是水,只要电机内部线圈(包括匝间)的绝缘良好,电机短时间进水不成问题。

热保护进水不跳,那是见鬼了。--------大家都是高手,别被忽悠了。

网友BA:
打开眼界,奇闻异事。

网友BB:
去拉闸的那个人,解剖开开

网友BC:
该柜子的开关保险没事可天知道它前级早分断啦何苦哪

网友BD:
佩服啊!那位技术员技高人胆大。————————————————

看了一下就下水慢慢地过去把电给拉了

网友BD:
真是火眼金睛,能看出水里不带电!!

网友BE:
真是见鬼了。热保护都被水淹了居然没有事

网友BF:
那技术员没被电挂正常.因为漏电流已经通过水设备外壳进入到大地中,且他与大地也是等电位呀.没有电流流过人体,所以不会触电.

网友BG:
头一回听说,不过不敢跟人家说,等下人家又说我吹牛。

网友BH:
等待牛X答案

网友BI: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厂里六台电机都在坑里 ,水箱漏水把坑都快填平了电机还能转呢!!

网友BJ:
                   真涨了见识啊。

网友BK:
如果是20KV电源那是不可能的,是20KW那不希奇电机的绝缘做的好,水的纯静度好是完全可能的,但这表示进水的时间还少长时间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