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教高手,急!

楼主(2006-03-31):
那一位高手能讲一个实例给,我不知道组态内的Q/I是怎样与PLC程序内的Q/I是怎样进行连接的并形成一一对应的.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PLC,你可以先用演示版做一个工程,定义一个设备试试看,很简单的,地址帮助可以使你明白怎么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