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摩信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6-03-31):
   我是摩信运动控制器设计的初学者,购买的是贵公司MCT8000F8系列控制卡,现在安装按照说明书上安装,选择默认地址,驱动也按说明安装,但是启动后界面显示出错:控制板卡未安装或未连接下载调试菜单都呈灰色不能用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就摩信的市场占有量而言,您还是问摩信吧

网友B:
哪位朋友用过10线0.6A,0.45DEG/STEEP微型步进电机?哪里有配套的驱动器买?谢谢!
有信息请告诉我:poliman118@163.com

网友C:
修改一下C盘根目录下的BOOT文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