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接点压降的问题

楼主(2006-03-31):
继电器接点压降一般不大于多少啊,接触电阻多少合格啊,盼高手指点

网友A:
接触电阻当然是越小越好了,具体数值好象没看过有这方面的规定,接触好的话,接点压降应该忽略不计吧

楼主:
道理是知道,但接点电阻到底大于多少是处于故障的边缘如果有具体数值就好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实际工作中发现几乎无压降.有压降就说明触点有问题或者接线不牢了。

楼主:
我就实际遇到过测量接触电阻150欧姆,压降8V的接触器,元件老化接触电阻大有压降是正常的,但要是知道临界状态的话就可以通过测量接触电阻或压降决定预修该接触器。

网友C:
学到不少。

网友D:
100m欧以下

网友E:
应该测量不出来,如果能测量出来,那就有问题了.要查故障了.

网友F:
接触R应该相当小的(0.0几欧姆),可以不计的

网友G(2009-04-13):
我想问问拉绳开关的电缆通过一继电器,而全长线路来回1500米,当线路返回到继电器时,其压降是多少啊,该继电器能动作不?

网友H:
这种值用万用表测得也不很准确呀,电压等级不样

网友H:
回复11楼

那得看你的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以及线路电阻啊。。。。。。。。。。。。。。自己量,自己算,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