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品牌支持在线模拟

楼主(2006-03-31):
我认为在线模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请问各位,有哪些品牌的触摸屏支持在线模拟?

网友A:
光洋的新屏C-more支持在线模拟呀·

网友A:
光洋的支持在线模拟,并且带有USB,以太网,声音输入输出,软件是中文的,你可以上去看一下,www.koyoele.com.cn

网友B:
威伦也支持在线模拟.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我前一阵就是用威伦来进行在线模拟,一直都很好用的,这两天突然不行了。    刚开始模拟时能够从PLC读取数据,但只要点一下鼠标,马上就不听使唤了,不知何故?
    是电脑没设定好?  程序没设定好?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刘红飞在 2006-4-1 9:42:00 发表的内容:
  proface也支持的
--------------------------------------------------------------------------------------------
你好象说得不对,压根儿就没有。

网友D:
PROFACE我没有做通在线模拟。HITECH的可以,中达电通的DOPA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