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395自动优化

楼主(2006-03-31):
AB1395的直流驱动器,如何做自动整定,希望能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没做过,1397在SETUP的Autotune Type参数里,先做电流环,速度环自整定,然后做电流环加速度环自整定。自整定还是必要的,线没接好,参数没设好,一般都能报故障。

楼主(2006-06-11):
优化过不去,一做就报警错误.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2006-08-03):
看具体故障代码!

网友A:
rockwellQQ群:8388623。我跟我同事做的论坛网站http://52auto.xicp.net,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2007-01-05):
论坛上不去.

网友B(2008-12-18):
请问高手,AB1395与编程终端DHT总是显示FAULT10, Attempting to re-establish  communication.  照说明书查两原因(如下),都正常:

1. Drive may be held in a continual reset. If
Reset/Stop input TB3-3, is held high (24 or
115 volts applied). and parameter 620 = 0
(Default setting), Drive will be in a continual
reset. Set parameter 620 to a non zero value.

 2. Check integrity of PE and TE ground. Check
for “Floating” TE, or ground loops

请问还有什么原因?

急!!谢谢!

网友C(2009-11-17):
公司的直流调速器,还有几台是AB1395的,大部分都改成了6RA70了,但是现在因为要竞赛,必需学习了,正在看,all English 看起来有点费劲!

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