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控制和界面编程

楼主(2006-04-01):
我现在自己在做一台两路电机的一个结构,想请教各位高人,能否给与帮助

网友A:
笼统了点吧~怎么做?什么上位机?2个电机之间的关联呢?

楼主:
我有流程图。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
自动送料机构

这是一个用步进电机控制的自动送料机构,由于要在自己的PC机上先做调试,然后希望能用在现有的机器上——即:要能作为套件插入机器中。所以,想先用控制卡,加上驱动器,加上传感器,加上步进电机,同时作一个人机界面,在自己的PC机上先调试好,然后再加上触摸屏,构成独立的部件。
所用电机:2.0A步进电机一台,0.4A步进电机一台。
所用传感器:光电传感器三个。
S1——用于检测工件是否在送料位置。
S2——用于步进电机1的零位设置。
S3——用于步进电机2的零位设置。
希望高手帮们选定控制卡、步进电机和相应的驱动器。同时帮忙解决人机界面和控制程序的编写。
我的邮箱:hawk27@21cn.com

网友B:
我觉得,你不妨和那个经常在这里乱发广告的 tonysales 联系一下,他的 ADT-TS540 四轴运动控制器可能对你比较合适。没用过也没见过那东西,不过看 tonysales 的介绍,应该能用,你和他详细咨询一下吧,我所知道的其它能用的卡,就都是洋货了,不便宜。

楼主:
谢谢斑竹!我想找一个高手帮我写程序,我是搞机械机构设计的,对于控制,只知一些皮毛,不敢自己乱写,怕到时调试不了。

网友B:
如果是这样,那就在你地域附近找吧,这种调试的工作,应该少不了跑现场。

楼主:
我在深圳,不知哪位高人可以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