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数显表在停电时怎么烧了呢!!

楼主(2006-04-01):
我用一个数显表来显示直流电机的电流。为什么在停电时,我的表会烧啊!!
请高手给出个解决的办法啊
我的表从直流电机10A里分流出750mA,用来显示。如果表烧了,是不是说明瞬间产生了太大的电流,是由于什么造成呢?怎么解决比较好啊!!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分流出750mA’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因为表不能测量10A的范围,因此只能通过按比例取出750MA来监控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B:
能说说烧的情况吗?

楼主:
我知道表整个都烧了,因为我们不负责表的问题,只看见板子上全黑了,具体烧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啊

网友C: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分流出750mA,
互感器吗?
还是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