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血求救(二)

楼主(2006-04-01):
125MW机组,MACS2系统,热风送粉,现在要在画面上实现磨煤机入口负压和磨煤机出口温度控制,求逻辑或者算法。

网友A:
我的信箱,lzq7576@163.com   发到我的信箱里,我可以帮你完成这个控制。如果锅炉给水需要的也可以。

楼主:
多谢大哥指点。

楼主:
因为刚接手DCS,所以有很大困难,多谢大哥帮忙了。这两天内能弄出来吗?我的邮箱sml16@tom.com

楼主:
四  控制方案
4.1 磨煤机入口负压控制
磨煤机入口负压在制粉系统中是关健监控参数之一,它的大小将影响磨煤机的通风及干燥出力,也影响其系统的安全性,即“跑粉”问题;在制粉系统的操作中,再循环风门和热风门均能控制磨煤机的入口风压,但是,后者对磨煤机入口负压的影响比前者快得多,因此,采用热风门控制磨煤机入口负压,采用再循环风门控制磨煤机出口温度。正常情况下,入口负压值设定在-200Pa~-500Pa之间,如果磨煤机出口温度高,说明干燥出力较强,可将磨煤机入口负压设定值更低些,不足的通风量用再循环风门来补充,以实现最佳通风及干燥出力。
4.2 磨煤机出口温度控制
通过调节再循环风门来维持磨煤机出口温度,磨煤机出口温度是反映其干燥出力的参数。当磨煤机出口温度较高时,通过开大再循环风门来调整,此时入口负压将减小,热风门将关小来维持磨煤机入口负压设定值,从而达到降低磨煤机出口温度的目的,总通风量仍基本不变,也就是说,入口负压将无多大的干扰。反之,亦然。
冷风门的开度一般不变,使之与磨煤机负荷相适应并维持出口的风粉混合温度。当磨煤机出口温度过高报警时,打开冷风门,作保护用,防止磨煤机出口温度过高超温。磨煤机出口温度应控制180~200℃。

手头资料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