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发送PZD命令

楼主(2006-04-01):
在用USS协议时,怎么才能发送PZD命令?应该用什么命令字?

网友A:
PZD代表一个命令代码,你可以在USS协议里面找到这个命令代码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的启动频率传不进去,我该怎么办呀?
需要什么指令吗?

网友B:
请到台达PLC 论坛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19753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了!
我的可以通讯了,可是又有了新的问题了.
 1,多台变频器通讯时总是出现错误码,有1,2,3,11等数字,参数有时能读出来,有时读不出来,但是变频器能正常的启动与停止,请问是什么原因?
 2,八台变频器同时通讯,我的程序是:编一个USS--INIT,将16#01FE送进去,将八台变频器激活,然后在连续编八个USS-CTRL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这种编法对不对呀?还需要加轮询吗?怎么加呀?
请各位帮帮忙呀!

网友C(2009-08-24):
把接地做好一点,通讯线最好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D:
问题太泛了

说具体点啊

网友E:
轮询,你没好好看看USS的通讯说明。USS每次同时只能读写一个参数。

变频器起停正常说明通讯正常,只是你读写参数没变好程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