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动丝杠资料

楼主(2006-04-01):
  我是大四毕业生,最近在做毕业设计,要用到滑动丝杠,但是没有什么资料,那丝杠的基本参数都不知道,最关键的还是市场上没有现成的这个东东,还要定做。现向各位大哥求助其资料和供应情况及价格!关键这个东西还很长大概1.3米长,直径25左右!

网友A:
我有资料,请联系我
cocojim0755@yhaoo.com.cn

网友B:
你可以联系13124718838,辉先生,有ABBA和上银的资料,价格优惠

网友C:
不知道用的是否滑动滚珠花键性质的东西。丝杠好像只有滚珠丝杠和普通的滑动摩擦丝杠,如果你要的是后面那种,找个丝杠就能做,只要精度不太高,很好做的,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