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 台达VFD-150P43A一开机GFF保护

楼主(2006-04-01):
我处一台 台达的 VFD-150P43A 15KW变频器,一开机就显示GFF保护停机。断开负载电机显示正常。按照其使用说明上的说法是:接地保护线路动作,处置方法:1:检查与电机连线是否有短路现象或接地(这点排除)。2:确定IGBT功率模块是否损坏。3:检查输出侧接线是否绝缘是否不良。(这点也排除。)另外,接上250W的小电机变频器工作正常,显示当时工作电流为:0.2A。当用5.5KW的电动机接上,一启动就GFF保护停机,但是,当5.5KW电动机不经过变频器上的电流互感器,直接连接于模块输出端时,电动机可以正常启动(空载)问题来了,你说电流互感器问题吧,小电机时候,捡出电流正常,按道理大电流也应该没有问题。你说模块问题吧,不经过互感器,可以驱动5.5KW电动机,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很可能是电流传感器O/P运放电路倍率飘逸导致,带小电机的时候电流不大,但大功率的时候就会相差很多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