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温控仪表能否改成压力仪表

楼主(2006-04-01):
把原来的热电阻或热电偶,换成电阻应变计式压力传感器,再把温控仪表改成控制器,做为控制通断.可行吗?如何改?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我们就有压力显示控制的仪表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工: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an-globe.cn/

网友B(2006-05-12):
可以.现在的智能表大部分有模块化输入/输出并可编程.
以宇电的仪表为例,修改输入规格参数和输入上下限,将输出方式改为时间比例输出,输出模块可用继电器模块或可控硅无触点开关输出模块控制通断

网友C:
这个很简单了,关键开输入信号了,如果都是4~20mA输出的就完全可以替换的

网友D:
如果准备改造仪表而不是换表,要看一下表的电路。电阻应变计式压力传感器要有供桥电压,温度仪表没有,不容易改。

网友E:
要把温控仪表改压力仪表。
首先你的表是否具有多参数输入规格,是否有PID调节功能。或报警功能
如果没有以上功能,不容易改。
如果选用宇电仪表,就具有万能输入规格,改变参数就可以了,采用输入/输出可编程的方法,将输出方式改为时间比例输出,输出模块可用继电器模块或可控硅无触点开关输出模块控制通断。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
我来分析一下
现在的温度表都是单片机,输入选定后(热偶或热阻),程序里面数子化线性关系做好的模块,也就是4-20MA对应的温度值,你们要是不用显示,只是输出干接点,那就不要看显示.可以计算出你要的报警的值,折算出温度值.
假设,2MPA的压力,电阻应变计式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8ma.你算出
8ma的温度值(根据热偶,热阻分度号,查表),假定查表为150度.你在温控表上设150度输出干接点.做为控制通断,应该可以用.记住,这时显示的温度是没有义意的.应为是压力传感器.
现在万能输入规格的表也很多,国产的800元左右,百特和上润的,要是你的温控仪很贵,不防节省一点,换一台吧.主要是看你需不需要显示压力.
calico2008@126.com

网友G:
可以的,日本的RKC公司生产的F900就能实现这个功能,我用过.

网友H:
这要看你的温控仪是否具有多种信号输入功能,如线性4-20mA以及能自由设置的显示量程参数,当然还需一个通断控制继电器输出,如果你的温控仪有这些功能就没有问题了。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
电话:029-85255937 韩志坤
www.zs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