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容量不够时怎么办?

楼主(2006-04-01):
[b]我用220变24V和12V双路输出时,用的开关电源的容量不够,我就用了一个整流变压器,这时候就需要加滤波和稳压,但我没有,我直接让它输出给两个串起来的12V的电瓶(蓄电池),试图让其最终输出一个稳定的,脉动很小的24V和12V。您帮忙想想这样用该注意的问题好吗?谢谢![/b][/b]

网友A:
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B:
   请选择开关电源做并联。

楼主:
房:我们的整流变压器已经定购了关键!

网友C:
加个电容滤波就可以

楼主:
to dkq:您好!您说的很对,我开始也这么想的。如果加了滤波要稳压不,对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不加稳压。但直接输给电瓶的话可能也就没必要加滤波了吧!如果他能起作用,那应该是滤波和稳压的作用都起了吧!》?

网友D:
可以使用但电池过一段时间会坏,因为电池的充电电压是13.6V
你提供的电压是12V.

网友E:
TO:今天真好说的很对,电路是可以但不稳定.电池的寿命太短.

楼主:
TO:今天真好,HWH!
电池的寿命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不会那么容易坏的,因为电池不会过充,每次工作时,我们都会让整流变压器工作,电池几乎不会起充放电的作用!我不知道HWH 说的电路很不稳定具体指什么?请指教!

网友E:
直流电:电流的方向与大小不随时间变化.
而你是用了脉动电流.电流的方向与大小随时间变化.

网友F:
TO:hwh2335!
   你错了,电池比任何稳压电源都稳定,它才是真正的直流电。
TO:洋洋
  这个算是一台很好的稳压电源了,要求再高的场合都可以,但是,电池的寿命是短点,不管你过不过充电大概两年左右吧,如果过充过放电也就一年左右

楼主:
TO: 李茂谊,我相信你说的,我也相信你这样用过,那你能告诉我1.5KVA的整流变压器应该和多大容量的电瓶匹配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TO:hwh2335
你错了,整流之后大小是脉动的,但方向是不变的!这里就是用了电瓶相当于一个大电容的原理而已!

楼主:
TO:李茂谊
寿命有那么理想吗?还有其他应该注意的问题吗?

网友F:
TO:洋洋
   配16Ah时的电瓶就可以了,至于要注意的问题是:要保证希硫酸永远超过极板高度10mm以上,而且希硫酸最好是自己配的,因为市面上卖的不纯,可能是用河水或自来水配的,虽然可以用但对极板的寿命就短多了。千万注意!配制希硫酸时只允许一手慢慢把浓硫酸倒进水里,一手用胶棒慢慢搅拌,绝不能把水倒到浓硫酸里,否则在水接触浓硫酸时会炮炸伤到自身。

网友G:
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稳压电源,这没问题。

注意两个问题:
12V脉动电压的幅值为16V多,当负载过轻时电池有过(电压)充问题,
若你是开关电源和电池稳压电源并联使用的话,注意两电源不能倒电。
不知对否。

网友H:
买个功率大的

网友I:
拜托,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下电流吧

网友J:
加滤波电容

网友K:
什么叫整流变压器,没见过。

楼主:
to:李茂谊,你的经验很丰富呀!谢谢!
16Ah的可能较为理想,我买了一个20Ah的!但我在测电压的时候用它给汽车电瓶(120Ah)的充了一下电时间连30秒都没有发现到电瓶的两根线很烫!他的输出是27.6V,而电池的电压是25.8V。我想电位差不大呀,怎么呢这么烫,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G:
to刘洋洋
他的输出是27.6V,而电池的电压是25.8V。我想电位差不大呀,...
27.6v与25.8v间加限流电阻了吗?若没加I=1.8V/r+r。r为两个电源(或电池)的内阻,其植可以小到10的负2次方级,即0.1欧都不到。
可以想象电流有多大。
与16Ah或20Ah无关,从供电的稳压和稳定性能来讲,电池的容量越大越好。

楼主(2006-05-12):
to:唐渝森
你说的对,我没有加限流电阻!但容量的大小应该和内阻有关吧?!而且电池电压越低时他的电阻应该越大啊!

网友L:
楼主能帮我解说一下电流和电压的关系吗?

楼主:
TO:赵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小系统中,电流与压差有关!

网友G:
蓄电池的内阻一般来说与电池的容量大小关系不大,与电池电压高低也关系不大。电池用的时间越长或过压过充越接近坏时才是内阻越来越大,最后大得根本充不进电了,电池就坏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