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扩展如何自己做

楼主(2006-04-01):
客户改造项目,原上位控制机输出一个点,用信号的有无作为变频器的正反转控制,但是我们的变频器正反转是两个点控制的。上位机程序加密无法改动。哪位大侠能帮忙?

网友A:
两条路,用PLC,有信号,输出给变频器正转
无信号,输出非一下变频器反转
当然,硬件方式也可实现,方法同上

楼主:
老大,我没说清吗?上位机加密了,用PLC客户不同意。另外上位机输出驱动不了继电器(DC 24V),而且信号延时不能大。我想用集成块做一个电路就行,但是不熟悉集成块。

网友B:
接一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