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压力传感器怎么用啊?

楼主(2006-04-01):
一种进口的测负压的传感器,只有24+ 24- 两个接口,也没有说明书了,谁能告诉我怎么用啊?

网友A:
应该还有其他的接口的 这个只是电源

楼主:
没有啊,以前是进PLC的,现在想配仪表,不知怎么接了

网友B:
两线制变送器,非常可能为4-20mA,接上24VDC电源回路加上取电阻即可。

网友C:
先量一下电阻的大小。如果电阻比较小,可以考虑加一适当电阻,按毛先生所言:试一下。

网友D:
按毛先生所言串电流表或数显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