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中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6-04-01):
两条modbus485总线所接设备数量和型号基本相同,但有一条总线上有三台设备就是通不上,用端口测试软件测试每台设备都是通的,奇怪的是当我把另外一条总线并上后,这三台设备就通了,测了一下两条总线的电压也是一样的,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A:
加匹配电阻(约120Ω)试试。

网友B:
我遇到过,拿锤子敲了一下就好了.奇怪.

网友B:
实在不行就多敲几下,里面数据堵塞,敲一敲就松动了,然后就通了。

网友C(2007-04-09):
怎么能锤呢

网友D:
哦,那注意不要锤得太重...@_@

网友E(2007-05-16):
哈,你们太能搞笑了...晕!!

网友F(2007-09-15):
终端电阻?

网友G:
呵呵  真的很晕  不过有时候很管用啊

网友H:
我觉得用锤子敲也挺管用的啊。

网友I(2007-11-19):
还有这一招?

网友J:
通讯问题有时候就是很奇怪的

网友K(2008-01-07):
终端电阻有2个或者一个都没有

网友L(2008-02-25):
用锤子敲这个方法好像不科学,大家是搞电气的,又不是打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