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直管荧光灯电子镇流器的几点疑问

楼主(2006-04-01):
我司(www.maxleaf.com)普通直管荧光灯电子支架灯座(即电子镇流器)约有4000只(双支40w,固定在石膏天花板上)在使用中,大约每个季度发生一次因电子镇流器塑料外壳烧着滴下引发火灾的事故。尽管事故后果并不严重或火险被及时排除,但在纸品公司这样的隐患是不允许的,这样的事故更是应被杜绝的。请问
1. 当初选择这种照明方式是否符合有关设计规范
2. 有没有标准规定电子镇流器外壳材料是阻燃的
3. 电子镇流器使用多长时间应该更换(尽管仍可工作)
4. 大家知道在塑料颗粒原料中加入特定的添加剂可以提高其燃点,有没有成熟生产电子镇流器的厂家承接小批量(千只以上)定制业务。

网友A:
碰上这样的事情也真让人麻烦和头痛的.
   勤维护吧!

网友B:
1、荧光灯光源可以使用在易燃易爆场所,但灯具必须是易燃易爆场所的。不知你的灯具什么型号;
2、电子镇流器外壳材料应该是阻燃的,你可以按要求提醒供应部门采购时注意。
我总觉得你厂的灯具选型是否出现差错?(个人观点)你核对一下。

网友C:
可能质量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D:
应该装防爆灯!

网友E:
我用过三种,铁壳,塑壳和阻燃材料壳的,不过要根据现场情况选择.
如果燃烧,可以索赔,因为正规厂家的都有保险.

楼主:
ymhchen :
    1、荧光灯光源可以使用在易燃易爆场所,但灯具必须是易燃易爆场所的。不知你的灯具什么型号;
2、电子镇流器外壳材料应该是阻燃的,你可以按要求提醒供应部门采购时注意。
我总觉得你厂的灯具选型是否出现差错?(个人观点)你核对一下。

 请问:您参考的是什么标准?可否告之?
中山市东风镇欧诺浦灯饰电器厂  节能电子支架灯座yzda-11b型40w
质量还可以,很便宜 。

楼主:
http://www.oraps.com/CN/products.php?laywer1=19990  具体图片供参考 各位多发表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