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 普通直管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06-04-01):
我司(www.maxleaf.com)普通直管荧光灯电子支架灯座(即电子镇流器)约有4000只(双支40w,固定在石膏天花板上)在使用中,大约每个季度发生一次因电子镇流器塑料外壳烧着滴下引发火灾的事故。尽管事故后果并不严重或火险被及时排除,但在纸品公司这样的隐患是不允许的,这样的事故更是应被杜绝的。请问
1. 当初选择这种照明方式是否符合有关设计规范
2. 有没有标准规定电子镇流器外壳材料是阻燃的
3. 电子镇流器使用多长时间应该更换(尽管仍可工作)
4. 大家知道在塑料颗粒原料中加入特定的添加剂可以提高其燃点,有没有成熟生产电子镇流器的厂家承接小批量(千只以上)定制业务。

网友A:
按照您使用的电子镇流器外形尺寸定做镀锌板护罩并保护接地!

楼主:
都是好主意。谢了。

楼主:
有搞过这种电子镇流器的设计或开发的工程师在吗?有搞工矿企业照明设计的工程师在吗?有维护生产这种电子镇流器的注塑机的同行帮忙问一下。谢谢了

楼主:
http://www.oraps.com/CN/products.php?laywer1=19990 实物见左边那种所示

网友B:
我和电子镇流器的设计或开发的工程师接触过,是德国公司在大陆工厂,电子镇流器很多小厂也可以做,正如你说的不符合安全规范。
当时我们做的自动控制检测项目。检测的内容很多,带电子负载工作
多长时间的老化测试,带负载测试,过载测试,小负载测试。阻燃测试。高温测试,湿度测试。也很严格。我们取国内的小厂,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测试完成。出来的产品当然不同!
建议:1:找符合电器标准规范的产品。
2:采购产品时出示,技术监督检测局的测试报告。
找出产品的连续工作时间,作为维护更换的数据。
3:有条件到技术检测局对产品的性能及安全做一次检验
作为依据!
4:有条件加装,火警报警系统及灭火系统!

楼主:
感谢今兄给了我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