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循环流化床的燃烧控制

楼主(2006-04-01):
请教循环流化床的燃烧控制怎么实现!
怎么控制能达到最好效果......

网友A:
请先告知你的工艺过程,控制对象特性,燃烧介质,控制目标;才有米可吹呀。

楼主:
我所做的就是75t的燃煤的循环流化床的燃烧控制,我想请教的是如何用一次风,二次风,进煤量来调节控制汽压,负荷,床温及含氧量,几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的,如何才能更好的解藕......

网友A:
能描述一下工艺过程吗?期盼。

楼主:
工艺过程就是燃煤的循环流化床,你不知道吗?

网友B:
你说的工艺流程还是太简单了,请说全部的过程,才好做方案,YUER_78@HOTMAIL.COM

楼主:
循环流化床锅炉是一种高效、低污染的节能产品。自问世以来,在国 内外得到了迅速的推广与发展。但由于循环流化床锅
炉自身的特点,在运行操作时不同于层 燃 炉和煤粉炉,如果运行中不能满足其对热工参数的特殊要求,极易酿成事故。而
目前有关循 环 流化床锅炉操作运行方面的资料还较少,笔者根据几年来锅炉设计及现场调试的经验,对循 环流化床锅炉
运行参数的控制与调整作了一下简述,希望能对锅炉运行人员有所启发。
1 循环流化床锅炉总体结构
循环流化床锅炉主要由燃烧系统、气固分离循环系统、对流烟道三部分组成。其中燃烧系统 包 括风室、布风板、燃烧
室、炉膛、给煤系统等几部分;气固分离循环系统包括物料分离装置 和返料装置两部分;对流烟道包括过热器、省煤器、
空气预热器等几部分。
2 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及传热特性
循环流化床锅炉属低温燃烧。燃料由炉前给煤系统送入炉膛,送风一般设有一次风和二次风 ,有的生产厂加设三次风,一
次风由布风板下部送入燃烧室,主要保证料层流化;二次风沿 燃 烧室高度分级多点送入,主要是增加燃烧室的氧量保证燃
料燃烬;三次风进一步强化燃烧。 燃烧室内的物料在一定的流化风速作用下,发生剧烈扰动,部分固体颗料在高速气流的
携 带下离开燃烧室进入炉膛,其中较大颗料因重力作用沿炉膛内壁向下流动,一些较小颗料随 烟气飞出炉膛进入物料分离
装置,炉膛内形成气固两相流,进入分离装置的烟气经过固气分 离, 被分离下来的颗料沿分离装置下部的返料装置送回到
燃烧室,经过分离的烟气通过对流烟道 内的受热面吸热后,离开锅炉。因为循环流化床锅炉设有高效率的分离装置,被分
离下来的 颗料经过返料器又被送回炉膛,使锅炉炉膛内有足够高的灰浓度,因此循环流化床锅炉不同 于常规锅炉炉膛仅有
的辐射传热方式,而且还有对流及热传等传热方式,大大提高了炉膛 的传导热系数,确保锅炉达到额定出力。

3 循环流化床锅炉主要热工参数的控制与调整
3.1 料层温度
料层温度是指燃烧密相区内流化物料的温度。它是一个关系到锅炉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参数 。料层温度的测定一般采用不
锈钢套管热电偶作一次元件,布置在距布风板200-500mm左右 燃 烧室密相层中,插入炉墙深度15-25mm,数量不得少于2
只。在运行过程中要加强对料层温度 监视,一般将料层温度控制在850℃-950℃之间,温度过高,容易使流化床体结焦造成
停炉 事 故;温度太低易发生低温结焦及灭火。必须严格控制料层温度最高不能超过970℃,最低不 应低于800℃。在锅炉
运行中,当料层温度发生变化时,可通过调节给煤量、一次风量及送 回燃烧室的返料量,调整料层温度在控制范围之内。
如料层温度超过970℃时, 应适当减少给煤量、相应增加一次风量并减少返料量,使料层温度降低;如料层温度低于80 0℃
时,应首先检查是否有断煤现象,并适当增加给煤量,减少一次风量,加大返料量,使 料层 温度升高。一但料层温度低于
700℃,应做压火处理,需待查明温度降低原因并排除后再启 动。
3.2 返料温度
返料温度是指通过返料器送回到燃烧室中的循环灰的温度,它可以起到调节料层温度的作用 。对于采用高温分离器的循
环流化床锅炉,其返料温度较高,一般控制返料温度高出料层温 度 20-30℃,可以保证锅炉稳定燃烧,同时起到调整燃烧
的作用。在锅炉运行中必须密切监视 返 料温度,温度过高有可能造成返料器内结焦,特别是在燃用较难燃的无烟煤时,因
为存在燃 料后燃的情况,温度控制不好极易发生结焦,运行时应控制返料温度最高不能超过1000℃。 返 料温度可以通过
调整给煤量和返料风量来调节,如温度过高,可适当减少给煤量并加大返料 风量,同时检查返料器有无堵塞,及时清除,
保证返料器的通畅。
3.3 料层差压
料层差压是一个反映燃烧室料层厚度的参数。通常将所测得的风室与燃烧室上界面之间的压 力差值作为料层差压的监测数
值,在运行都是通过监视料层差压值来得到料层厚度大小的。 料 层厚度越大,测得的差压值亦越高。在锅炉运行中,料层
厚度大小会直接影响锅炉的流化质 量,如料层厚度过大,有可能引起流化不好造成炉膛结焦或灭火。一般来说,料层差压
应控 制在7000-9000Pa之间。料层的厚度(即料层差压)可以通过炉底放渣管排放底料的方法来调 节。用户在使用过程中,
应根据所燃用煤种设定一个料层差压的上限和下限作为排放底料开 始和终止的基准点。
3.4 炉膛差压
炉膛差压是一个反映炉膛内固体物料浓度的参数。通常将所测得的燃烧室上界面与炉膛出 口之间的压力差作为炉膛差压的
监测数值。炉膛差压值越大,说明炉膛内的物料浓度越高, 炉膛的传热系数越大,则锅炉负荷可以带得越高,因此在锅炉
运行中应根据所带负荷的要求 ,来调节炉膛差压。而炉膛差压则通过锅炉分离装置下的放灰管排放的循环灰量的多少来控
制,一般炉膛差压控制在500-2000Pa之间。用户 根据燃用煤种的灰份和粒度设定一个炉膛 差压的上限和下限作为开始和
终止循环物料排放的基准点。
此外,炉膛差压还是监视返料器是否正常工作的一个参数。在锅炉运行中,如果物料循环停 止,则炉膛差压会突然降低,
因此在运行中需要特别注意。
4 需要特别说明的几个问题
4.1 返料量
控制返料量是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操作时不同于常规锅炉之处,根据前面提到的循环流化床 锅炉燃烧及传热的特性,返料
量对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燃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炉膛 里,返料灰实质上是一种热载体,它将燃烧室里的热量带到
炉膛上部,使炉膛内的温度场分 布均匀,并通过多种传热方式与水冷壁进行换热,因此有较高的传热系数,(其传热效率约
为煤粉炉的4-6倍)通过调整返料量可以控制料层温度和炉膛差压并进一步调节锅炉负荷。
另一方面,返料量的多少与锅炉分离装置的分离效率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分离器的 分离效率越高,分离出的烟气
中的灰量就越大,从而锅炉对负荷的调节富裕量就越大,操作 运行相对就容易一些。
4.2 风量的调整
在锅炉运行过程中,许多用户往往只靠风门开度的大小来调节风量,但对于循环流化床锅炉 来说,其对风量的控制就要求
比较准确。
对风量的调整原则是在一次风量满足流化的前提下,相应地调整二次风和三次风量。因为一 次风量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流化
质量的好坏,循环流化床锅炉在运行前都要进行冷态试验, 并 作出在不同料层厚度(料层差压)下的临界流化风量曲线,在
运行时以此作为风量调整的下限 ,如果风量低于此值,料层就可能流化不好,时间稍长就会发生结焦。对二次风量的调整
主 要是依据烟气中的含氧量多少,通常以过热器后的氧量为准,一般控制在3-5%左右,如含氧 量过高,说明风量过大,
会增加锅炉的排烟热损失q 2;如过小又会引起燃烧不完全,增加 化学不完全燃烧损失q 3和机械不完全燃烧损失q 4。
如果在运行中总风量不够,应逐渐加 大鼓引风量,满足燃烧要求,并不断调节一二三次风量,使锅炉达到最佳的经济运行
指标......

够详细不????????????

网友A:
出去讨生计,久违了!楼上发言精到简洁,令人肃然起敬!从前搞过40T 蒸汽锅炉,主要为除氧调节,炉膛温度,液位调节,给煤调节等,工艺比较简单,搂主所说的流化床燃烧控制,工艺较新,须
仔细斟酌,方可定夺;同时希望多出一些方案,供网友品头论足如何?

网友B:
不好意思,几天不来了,够详细了,打印出来,研究一下下,楼主方便留你的邮箱不?

网友B:
我请教了我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们告诉我,我们公司做过类似的项目,楼主如有兴趣,可与我联系,YUER_78@HOTMAIL.COM

楼主:
那太好了,我的邮箱是wangdancq@tom.com
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

楼主:
就是不太清楚如何用一次风,二次风,进煤量来调节控制汽压,负荷,床温及含氧量,几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的,如何才能更好的解藕,
希望大家给指点一二......

网友C:
成熟的复杂回路智能控制策略: 能提高用户系统的控制精度,从而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系统的运行的稳定性,真正实现减人降耗。   应采用 规则 + 差量控制 (此方法本人已成功用于多台大型锅炉的控制),规则+差量控制的重点在控制对象的规则模型的建立,规则模型的建立主要应由过程控制专家或系统的设计人员来提供,或由控制对象的历史运行数据分析得来;如锅炉的减温水流量与锅炉负荷的函数关系应由锅炉的性能设计人员来提供。     规则+差量控制中的差量(设定值与测量值之差)控制,主要用于在系统运行时在线调整规则模型内的参数(调整哪些参数由过程控制专家或系统的设计人员定),使规则模型更接近真实系统。     差量控制方法的选择: 对大滞后系统用模糊控制法,一般系统可采用常规PID方法。     规则  +  差量控制方法可用于多输入多输出复杂系统。     规则  +  差量控制的特点:有自学习功能(对被调整参数的记忆),对操作人员的经验依赖性不强,控制精度高,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 2005年 应用于福建某发电有限公司 2X50MWCFB分散控制系统, 主汽温和床温及主汽压力控制。 2004年 应用于浙江某热电厂 2X130T/h CFB 分散控制系统, 主汽温和床温及主汽压力控制。 2003年 应用于山西某热电厂 一炉(武汉凯迪410T/H CFB锅炉), 主汽温和床温及主汽压力控制 。 2002年7月 应用于广东东莞某纺织制衣有限公司(港商独资)新厂热电联产工程 4炉(75T/H CFB)2机(15MW)DCS,针对德永佳热电站为 孤网、母管制、CFB的特点,采用最新控制方法,完成 炉膛压力、汽包水位、主汽温度、床层厚度、床温、氧量、负荷(主汽压力)控制投自动,完成对原老厂10多台柴油发电机组的自启停,领CFB投自动化全国之先。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autoyx.com/

楼主:
能够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