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实际的问题,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楼主(2006-04-01):
请教个实际的问题,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安川616G7变频器,带速度编码器,电机55KW,用plc控制变频器,电机一共4挡正反转运行,变频器都需要那些参数设置.请说明具体的参数并能解释一下.这对出学者的帮助是很大的.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要设的有一控制方式二编码器脉冲数三运转信号来源四频率信号来源五加减速时间六内置多段速频率  其余的看需要设.功能码到说明书里仔细翻.  初用变频器手册一定要好好看,没有取巧的路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