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反流吸收电抗器过热原因

楼主(2006-04-01):
新手请教:伺服控制器反流吸收电抗器在减速时经常出现过热报警,是否与加减速时间设定及最高速度有关?我厂使用的是东荣VLNBT系列伺服控制器?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伺服控制器反流吸收电抗器"
这是什么东西,和刹车电阻是什么关系?

减速慢一点,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刘工!是同刹车电阻一样.我减小了最高速度参数就没有此现象(但减小了几乎三分之一的速度才不会报警).
但原来的最高速度设定能够使用啊!其他参数没有变,只是换了一台同类型的伺服控制器而已.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请多指教!

网友A:
"只是换了一台同类型的伺服控制器"

控制器上的所有参数是否都一致?

楼主:
对,就是这么怪,参数都是由厂家按图纸设的,并且到厂后我们又复查过的,用原来的参数几乎每一次运行都会出现此报警,我公司是用于高速往返的行车.望请刘工帮忙指点!

网友A:
我还见过负载不平衡,驱动器刚性太高而导致报警的。

网友B:
我觉得不是最高速度的问题,刘老师的意思好像是你的加速度设定的大了,过热报警是因为电流大了,电流大了就是电机需要的力大了,这个力是和加速度成比例的,你需要的加速度越大,要求电机出力越大,电流就越大,就会引起过流、过热报警。如果是速度刚度大了,要求的加减速电流就大,原理是一样的。不会是机器那里卡住了,或润滑不好,使得负载增大了?

网友C:
其实与加减速时间设定及最高速度都有关系.因为过热是过流的时间积累,减小最高速度参数,既减小了过流,又减少了时间,一举两得.

网友C:
"其实与加减速时间设定及最高速度都有关系.因为过热是过流的时间积累,减小最高速度参数,既减小了过流,又减少了时间,一举两得."

对不起,以上叙述有误,想了一下,减小最高速度参数,只是减小了过流,但并不减少时间,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