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光电旋转编码器测速

楼主(2006-04-01):
我是大四的学生,现在做毕业设计时,用到了OMRON公司的光电旋转编码器,型号是:增量式E6B2-CWZ6C,我用它来测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在S7-200PLC中用高速计数器来实现速度的测量,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检测AB相的相位来分辩出转向!?
请问怎么在梯形图程序中实现方向的鉴别!?谢谢论坛回复!或QQ:329808444

网友A:
两相只要一相就行。测速z相也可以而且简单易算。

楼主:
您能说清楚一点吗?用AB两相就是为了去鉴别转速的方向,怎么用一相就可以了能呢?
用Z相?不懂耶!

网友B:
A\B相有一个90度的相位差,这个才是用来判别方向的.
因为你买的是只有AB相的,不是ABZ的,所以你不知道Z相的作用,它是用来计算旋转周数的.

网友C(2006-08-10):
我现在也碰到与明月无心一样的问题,我知道A\B相有一个90度的相位差,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样来判别方向,是要用什么程序?不需要其他外部电路吧?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编码器的型号也是E6B2-CWZ6C(1000P/R),用SPD指令来检测脉冲数,用三菱文本显示屏来监控检测的脉冲数,但是不管接A相或B相,或者是改变旋转编码器的转向从显示屏里看到的数据没正负之分.请帮我解决一下!我的QQ:357815425,邮箱地址:shuguoyay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