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协议

楼主(2006-04-01):
各位工控仁兄,你们好:
  请问哪位有hart调试软件与台式机通过"猫"进行改仪表量程的,我原来用的哪个:与掌上电脑通过"猫"进行仪表量程设置的,不适用于台式机的.请赐发一个给我,好吗?如果不行,我拿掌上电脑用的HART调试软件与你换,好吗?感谢!
  请回复,我的邮箱为:mengshujin@163.com.

网友A:
http://www.rehe-krohne.com/tech/hart.htm
HART通讯协议简介
HART(Highway Addressable Remote Transducer),可寻址远程传感器高速通道的开放通信协议,是美国Rosement公司于1985年推出的一种用于现场智能仪表和控制室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 HART装置提供具有相对低的带宽,适度响应时间的通信,经过10多年的发展,HART技术在国外已经十分成熟,并已成为全球智能仪表的工业标准。
HART协议采用基于Bell202标准的FSK频移键控信号,在低频的4-20mA模拟信号上叠加幅度为0.5mA的音频数字信号进行双向数字通讯,数据传输率为1.2Mbps。由于FSK信号的平均值为0,不影响传送给控制系统模拟信号的大小,保证了与现有模拟系统的兼容性。在HART协议通信中主要的变量和控制信息由4-20mA传送,在需要的情况下,另外的测量、过程参数、设备组态、校准、诊断信息通过HART协议访问。
HART通信采用的是半双工的通信方式,其特点是在现有模拟信号传输线上实现数字信号通信,属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转变过程中过渡性产品,因而在当前的过渡时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得到了较快发展。HART 规定了一系列命令,按命令方式工作。它有三类命令,第一类称为通用命令,这是所有设备都理解、都执行的命令;第二类称为一般行为命令,所提供的功能可以在许多现场设备(尽管不是全部)中实现,这类命令包括最常用的的现场设备的功能库;第三类称为特殊设备命令,以便于工作在某些设备中实现特殊功能,这类命令既可以在基金会中开放使用,又可以为开发此命令的公司所独有。在一个现场设备中通常可发现同时存在这三类命令。
HART采用统一的设备描述语言DDL。现场设备开发商采用这种标准语言来描述设备特性,由HART基金会负责登记管理这些设备描述并把它们编为设备描述字典,主设备运用DDL技术来理解这些设备的特性参数而不必为这些设备开发专用接口。但由于这种模拟数字混合信号制,导致难以开发出一种能满足各公司要求的通信接口芯片。HART能利用总线供电,可满足本质安全防爆要求,并可组成由手持编程器与管理系统主机作为主设备的双主设备系统。 参考: HART 协议简介 http://www.sipai.com/product/ipcard/HART%E5%8D%8F%E8%AE%AE%E7%AE%80%E4%BB%8B.pdf TJ-2型隔离式HART通信接口使用说明书 http://www.sipai.com/product/ipcard/HART%E9%80%9A%E8%AE%AF%E6%8E%A5%E5%8F%A3%E4%BD%BF%E7%94%A8%E8%AF%B4%E6%98%8E%E4%B9%A6.pdf 罗斯蒙特有中文网站吗? http://www.rosement.com/ 或者去爱默森网站也可以找到,因为它已经被爱默生收购了! http://www.emersonprocess.com.cn/ 哪位大虾知道什么是哈特协议?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0788 几种现场总线在国内的发展展望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66904

网友B:
好详细呀!学习中........

网友C:
学习中,目前我正在做这块呢

网友D:
谢谢这位仁兄的hart协议

网友E(2011-09-03):
这些网站都打不开嘛?

网友F(2011-10-19):
德国美名软件提供经过预认证,符合最新HART7.2版本规范的从站协议栈----HART slave protocol stack

德国品质,价格优惠! 国内的设备厂家有福啦!

有需要请与我联系:jcn@mm-software.com   13771754593

网友G(2019-06-2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