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电舍VT210S

楼主(2006-04-01):
明电舍VT210S开机显示CPU4,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没有说明书吗?我也在找?哪位大峡有的话发一份,xiaohan0423@163.com

网友B:
CPU.4     CPU错误:外部RAM错误。

网友B:
上电后,CPU、RAM或ROM在自诊断模式下有一个错误。
CPU.4    CPU错误:外部RAM错误。

网友C:
这里有二手的明电舍变频器www.b2bqiji.cn/20001

楼主:
edm您好,显示CPU.4可以维修吗?

楼主:
CPU.4常见是哪个器件坏了。

网友D:
先换掉ram试一下 qq:513301592  手机:13562011828

网友E:
两台相同明电舍VT210S把CPU互换不行,为什么啊

网友B:
为什么要换啊?如果两台都是好的,那你可能是焊接有误;否则的话你可能换错了零件。

网友F:
也给偶发一份资料GM-2000@YEAH.NET

网友G(2008-07-02):
明电舍VT210S 说明书

网友H:
CPU.4   外部RAM出错,主要是有外部干扰引起的误动作,

   处理:请检查装置周边的干扰信号并排除,

断电再打开

说明书上是这么说的

试一下咯

网友I(2008-09-23):
求明电舍VT200S变频器说明书,哪位师傅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