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的Z相信号

楼主(2006-04-01):
我现在有一台松下的伺服,我想取出Z相的信号来确认原点,但是我把Z相的输出直接接到西门子S7-200的输入端,程序中涉及到的指令如下:
LD I0.0
EU
S M0.0,1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检测Z相的信号,或者需要特殊的指令来检测?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对PLC不熟,不过,Z信号一般来说,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大致在毫秒这个级别上(与转速有关)。

网友B:
我用鬼子的PLC和伺服系统做过,是可以的,不过要注意物体接口位置,有些是高速计数端口才可以理想一些,还要注意线路安全,不要有太大的干扰,线不要太长!
祝你成功!

网友C:
西门子的最高为20K,回原点速度不是太高,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