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如何实现停电保持

楼主(2006-04-01):
如何在停电时保持计数器的内容。停电保持继电器(HR)如何使用。

网友A:
plc 内部有专用的停电保护用计数器,你用它就行了。

网友B:
内部有电池的,否则没办法.和数据清零一样!

网友A:
有些PLC用程序卡的呢?它的数据在停电的时候也会丢吗?

网友C:
停电保持继电器还不是真正的停电保持,时间长了还是没用。要实现真正的停电保持,只能写Flash

网友D:
直接将计数器的内容送送入DM区,PLC上电时再从DM区送回计数器,呵呵,我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如果是OMRON的PLC,计数器本就已经是停电保持的了,除非是程序把它复位了;至于HR也一样,为了不让程序把HR复位,应保用SET和RSET指令。

网友F:
传送到DM区中去

网友G:
哪位大侠能说的更明白一些

网友H:
本来就是掉电保持的.

网友I:
HR就是失电保持继电器,掉电后肯定是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