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控制与自动控制方式的请教

楼主(2006-04-01):
请教各位,手动控制是编在PLC内通过PLC的内部程序来运行好呢,还是直接走二次线好些,这两种方式抛开PLC成本的问题,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兄台:
这不是废话??

网友B:
兄弟,用跳转试试看看

网友C:
当然“手动回路”不走PLC!
因为PLC是“自动回路”的中枢,在控制方式上,之所以要设手动和自动,本来就是考虑如果自动出故障时,用手动来应急(或替代),以保证系统(或设备)能正常运行!
所以,手动控制回路最好不要走PLC,
(1) 手动走PLC不如直接控制简单,比如从接触器的线圈或辅助触点、或者继电器的,直接与按钮和指示灯连接。
(2)PLC是自动控制的心脏,手动走PLC,一旦自控回路出故障,PLC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候手动也意味着不能正常投入!
(3)手动用PLC造价太高??你不会想说手动回路单独再用一个PLC吧?好象没有必要!手自动共用一个PLC不存在造价高的问题,前面两条说清楚了:不合适!

网友D:
PLC方便啊

网友C:
楼上的,这又回到我上面说的,用PLC不现实吧??你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E:
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是手动脱开PLC,但有时手动也用PLC实现,比如电磁阀较多且需要连续动作的系统,分段手动控制系统等.现在PLC的可靠性很高,不会低于继电器控制系统.

楼主:
我一般都是手动不走PLC的,不过上次有人告诉我应该把手动也并入PLC,所以我才会有此疑问。我也觉得要是把手动也并进PLC,那肯定要增加输入模块,成本肯定是会增加的。再说也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手动。

网友F:
大圣
可能有点误会?手动是否需PLC,不是视故障类型而定的,而是视设备的复杂程度来定的。
自动确实可能故障,但绝大多数故障不是由PLC引起的。
手动是否用PLC这个问题本身就问的很菜,因为设备是否用PLC控制是由设备的复杂程度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什么控制方式决定的。
难道继电器控制就不会出问题吗??
像本公司用的一台绿漆喷涂机,5K多卡指令,要是手动不用PLC,那只是继电器和计时器等就能装一车。

网友F:
手动用PLC造价不会增加多少,因编程的时候和自动程序分开来编,然后用一个选择开关就行了,反而不用PLC要加很多继电器和开关按钮之类的东西。

楼主:
我所说的手动,是不受任何外界条件限制的控制方式。楼上的请问:“像本公司用的一台绿漆喷涂机,5K多卡指令,要是手动不用PLC,那只是继电器和计时器等就能装一车。”难道你手动控制由PLC输出,就不要继电器了吗?既然是手动,那还要记时器干嘛?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很菜,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G:
按楼主所说,直接走二次线其实是想更可靠一点,所以此问题归根结底是哪个更可靠的问题。

网友H: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你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你的控制在什么方面?有无安全问题等等

网友I:
你可以考虑在控制器里面编写手动程序,并且在二次接线也设计手动,因为控制器里面写了程序可以远程操作,二次接线设计了可以保险系统

网友F:
TO:楼主
晕,手动控制不需要计时器吗?
在很多场合,设计的时候应有手动控制也要受时间约束的情况,不知你是否碰到过。一般这种电路是为了安全而设计。不是说你没碰到的就是不需要的。很简单如:
天车在电镀线上手动运行是不需时间来监视吗?当然你要程序里没有这样的程序客户也不一定知道的,但安全方面可就...

网友F:
小生的通常做法(如天车左右移动)在手动模式下也算出工作位之间所需的时间(当然要比自动模式下慢些),然后设置一个时间监视,当操作人员按下移动按钮时,若运行时间多出理论时间(当然此处时间可以适当可以放宽一点,根据现场而定)那么系统立刻关闭马达的输出,并且发出报警信息,提醒操作人员天车没有正常到达指定工作位。
我说楼主问的很菜,是因为楼主的问题是没有确切的答案的。在不同的控制系统中会有不同的答案。

网友F:
在中小系统手动中,当然不用PLC。比如红绿灯控制系统及大小球分捡系统。这是因为手动动作可以直接输出,不需考虑对其它因素造成危险。

网友J:
好啊 谢谢大家对帖子的支持哦
小弟学着呢

网友F:
但在大型控制系统中你就必须考虑你的手动动作会不会造成人员或其它机械部件的损坏,所以所用互锁条件也就比较多,因此不用PLC实在是不太可能。(当然你要是坚持不用也没办法,PLC还没出现的时候汽车生产线就已经出现了。)
你总不能让别人用你的控制,手动运行天车时撞伤人或撞坏其它天车吧。那样老板会不高兴的。

网友F:
上面都是小人的一泒胡言,有错误的地方请大侠多多指正。
各位,现在鸡蛋很贵,别丢太多。

网友K:
赞成楼上的说法,

楼主:
可能本人迂腐。我所用的手动设计中,都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启动任何动作的控制。既然是手动,当然是在操作人员了解手动控制的工艺下强行的操作方式,假如不是这种带有强制性质的手动控制,那要它还有什么用呢?很感谢“一生无悔”的回帖,学习中,请见谅!

楼主:
希望大家只是对提出的问题表达看法。虽然有些问题是很菜,但是既然是在学习,那当然就会面对不同阶层的人。我的问题也许对你来说很菜;但是你的问题对别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呢?我是“不耻下问”,相信很多人在这也是这样,如果你觉得没有回答的必要,又何必损人不利己呢?

网友F:
我已在上面的贴子中说的很清楚,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控制,如果单身平民没有从中看到些东东,那发这个贴子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怎么能叫“损人不利己呢?”
我已是把我知道的全都倒在这儿了,希望大家能成为朋友。
想成为朋友的记下我的EMAIL,有空大家写写信。
xdb130202202308@163.com

楼主:
还是谢谢大家的发言,我从中都能学到东西。言语有不敬之处,请各位老师谅解。

网友L:
支持一生无悔的观点!

网友M:
偶觉得手动编进PLC好些,也就是多了几个输入和程序上和自动方式的一个互锁,维护维修方便多了

网友M:
再顶一下,支持一生无悔,因为偶以前做过一个程序就是要求在手动的时候N(N《20)个动作之间的互锁,我想要是不走PLC线不是N多

网友N:
[color=#008000]呵呵,我对PLC还是刚刚入门,谢谢各位老师的发言,我感觉自己在这论坛上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O:
看具体情况:
  手动如果是为调整,以便自动顺利进行,自然在PLC内;
  如果为安全考虑,那当然优先级最高,直接控制执行部件,尽量少的环节。急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网友P:
还是编进PLC方便,都21世纪啦,PLC的可靠性毋容置疑

网友Q:
各位兄台好,急需OMRON   CJ1W--PA205R的资料。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R:
谢谢各位,我在学习中

网友S:
我更倾向一生无悔老兄的关于问题的看法,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T:
谢谢各位大大,俺学习中 ,大家的说的都很精彩

网友U:
谢谢各位,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V:
靠 既然你都抛开成本来说 那就很简单了嘛 多做几个冗余系统和BACKUP系统 一个键想手动就手动 想自动就自动 这么白痴的问题 看来要是哪个公司有你在 不亏死才怪

网友W:
‘单身贫民’的做法合理,应该是只要有电,设备能完成大部分功能。手动工作状态的控制功能肯定是比自动简单,一般只作为事故处理和应急处理时使用,否则就不需要自动的设备了。

网友X:
一台用到PLC的设备必然是要有多个动作的协调,单纯的靠按钮启停是不会正常工作得。所以此时的“手动”应理解为“单个动作的点动启停”,一般是应用于设备调试期间或电器故障检修时。所以支持走PLC,一家之言。欢迎评判!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帖。我比较赞成周公的观点。也许是我接触的少,我们的设备的手动都是调试和应急用的。平时都是自动运行。

网友:
如果手动可以不用PLC,那自动控制也没必要用到PLC了

网友Y:
  但在大型控制系统中你就必须考虑你的手动动作会不会造成人员或其它机械部件的损坏,所以所用互锁条件也就比较多,因此不用PLC实在是不太可能。(当然你要是坚持不用也没办法,PLC还没出现的时候汽车生产线就已经出现了。)
你总不能让别人用你的控制,手动运行天车时撞伤人或撞坏其它天车吧。那样老板会不高兴的。

------------------------
同意!!,有时手动调试时用PLC互锁也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Z:
从控制复杂程度上而言,手动控制如果可以不走PLC尽量不走PLC,比如说直接短接PLC的输出触点就可以了。
    如果通过直接短接PLC的输出触点的方法无法实现手动功能,手动控制那就必须经过PLC(假如不走PLC,要实现其功能可能会非常复杂和麻烦)。比如说,控制多层升降机、控制多位置机械手的手动控制。

网友AA:
  本人愚见,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因为就PLC和二次线路都有优缺点,控制线路相对稳定..PLC相对自动化简单.
  工程具体手动/自动是根据工艺来确定的,(有时用户也要求).
一般大型的设备或者一套设备都会要求有手动(要求走二次线)用于刚开始调试或者试运行用,也用在PLC坏时做临时备用.
  设备一般正常情况下会在PLC控制状态下运行.以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AB:
有PLC的设备在控制时一般把手动和自动都放在PLC程序里作,然后用选择开关切换工作模式为手动/自动,如果把手动作成硬件回路来驱动的话,有些就无法实现(如伺服控制),而且浪费了PLC资源;当然相对简单,不必要用PLC的设备自然是用继电器回路来做.

网友AC:
不能一概而论。象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其中一套设备上就有52台电机、6台变频器(正、反转)、52个电磁阀,控制这些设备的元气件都装在一个大控制柜里,它们之间都有连锁关系。如手动不走PLC,二次回路就太麻烦了。
当然,在安全级别要求很高的生产线,如自动出故障后,切换到手动状态时,生产流程不允许中断的情况下,手动最好不要进PLC。

网友AD:
不能绝对说,手动应该是一种机械冗余,应该看怎么定义这个手动,是单台设备的调试还是生产过程的手动控制进程

网友AE:
手动控制编在PLC内通过PLC的内部程序来运行好

网友AF:
个人观点:
一、如果要单纯防止PLC出现故障时还可以运行设备,(如一些可以单独动作的设备)就用独立的。
二、如果系统需要单步或者需要单周运行的设备(如自动压机)就必须用PLC
三、如果设备控制系统或显示系统有触摸屏作为显示终端,可以不花一分钱一个多余的输入点就可以实现节约的目的,并且还可以自由更换功能,灵活、实用、方便。
大家也可以进入http://www.gongkong.id666.com/切磋技术

网友AG:
还是编在PLC内部好点,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AH:
还是搞双机吧,一台PLC控制手动,一台做自动。
又能达到安全性能,又能将传统走线用PLC控制。
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学习中,非常感谢。看了这么多意见,我觉得是否把手动控制编进PLC还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I:
搂住的问题其实很不简单。
我也在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手动不走PLC或走PLC。这要看大家(或者说用户)对手动和自动是怎么区分的,请问用PLC就是自动吗?不用PLC就是手动吗?没出现PLC的时候也存在自动化呀。所以讲手自动不能用采用还是不采用PLC来确定。(采用最先进的控制设备但还是要人工控制的情况又不是少见)
我认为在以下的一些情况下采用手动(指不通过PLC的简单单台设备控制)仅仅用于检修和调试,不能用于取代PLC的应急控制:所控制的工艺过程比较复杂;控制的效果或者将能否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完全取决于自动化控制器,离开控制器只能出次品。比如化工冶金行业的连续生产线,按配方控制的过程。有些控制看似简单的顺序控制,但设备彼此间的工作所需的条件较多,一旦脱离PLC采用人工救急就需要按照完全严格的操作步骤来进行,不难想象这是一种高强度的人力脑力劳动,也许需要2、3个人,也许需要10来个人同时协作。在这种情况下设计所谓的手动控制就只能是用作检修了,除此之外没有多少用处。
如果要达到业主要求的在PLC故障情况下也能使用的目的,除非太简单,不然真的要设计一套硬接线的自动系统的。很多情况下在做工程中所谓的手动都是蒙人的,除非不知道。

网友AJ:
受益匪浅啊!

网友AK:
肯定是编在PLC内部好点,手动只能作为调试的时候或者故障的时候用.

网友AL:
我认为这需要根据设备情况而定,作为一个系统,还是走PLC好,这对系统的安全很有必要的,也生去了不必要的布线,其实只要编程合理,不会增加输入输出点的.

网友AM:
我认为走不走PLC无所谓,要根据自已现场的工艺要求和控制条件而定.

网友AN:
归根一句话:PLC与继电器可靠性哪个高。

楼主:
我认为不编进PLC的理由是:有时候一些外部的传感器、开关之类的突然发生了故障,而一时又没有替换件,生产又不能停下来。这时侯,如果有单独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启动的控制,是不是可以方便些。当然,这只能针对不太复杂的工况。而如夏天云谈到的配方控制,那就不太适合。谢谢各位的发言,看了这么多,感觉自己学到好多东西。

楼主:
一生无悔:这里向你道歉!由于误解了你的意思,出言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网友AO:
手动控制或自动控制,这要看是什么样的系统了,对于生产过程控制来说,自动与手动的区别应该是控制点的区分,手动控制可理解为开环控制,控制点是人为手动进行调节的,而自动控制,就应该是闭环的系统自调节控制。对于这样和系统来说,那手动无疑是要加入到PLC内部来进行控制的。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理解的简单的逻辑关系的自动控制。

网友AP:
手动和自动是必须分开的动作,手动也应该经过PLC,只是要对它们的互锁关系需要硬件的互锁是必须的.

网友AQ(2006-05-06):
有兴趣加到我的群里,全是PLC的,我建的群是22221295

网友AR:
个人认为手动也用PLC好些

网友AL:
是否走PLC得视情况而定,对于复杂的互锁和连锁,还是走PLC好

网友AS:
“一生无悔”的观点很客观,说得也明白。 顶!!

网友AT:
看来大家还是先要了解楼主要用手动的实际意义。好果是为了调试方便。那他所说的手动应该说是整个Cycle的一系列动作分块执行吧。那就应该是step就是单步走。很多机器是有这个功能的。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还望指正!

网友AU:
我建议你能只让PLC实现自动控制就可以了,不然PLC出现故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PLC可以用来控制自动就可以了!

网友AV:
看了大家的留言,受益匪浅!!!!!

网友AV:
我也是比较支持一生无悔,希望能和您成为好朋友!我的信箱:liushengfei831013@163.com

网友AW:
赞同一生无悔!

网友AX:
本人还不是很懂PLC.但是看了各位大虾的回复,还是学到了一点东西,在此谢谢啦!
希望能在论坛上学到很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还请各位大虾多多反指点!

网友AY:
有PLC的设备在控制时一般把手动和自动都放在PLC程序里作,然后用选择开关切换工作模式为手动/自动,如果把手动作成硬件回路来驱动的话,有些就无法实现(如伺服控制),而且浪费了PLC资源;当然相对简单,不必要用PLC的设备自然是用继电器回路来做.
再者,如果系统要求有极高的可靠性,那还是要用继电器回路来做手动,这个“手动控制”只作为备用。用航空插头和控制系统连接,紧急用时采用到。
    欢迎大家来交流www.hongyong2000.any2000.com

网友AZ:
还是编在PLC内部好点,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BA: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BB(2006-06-10):
要根据系统的实际情况处理。不同的要求用不同的方式,各有不同。要权衡的因素很多。要考虑系统的安全,运行操作的可靠性,施工的可行等等。

网友BC:
我是菜鸟,我认为应该先弄清楚手动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如只是为了应急,支持不用PLC,这样可靠性较高。

网友BD:
个人决得还是用plc好,从处故障的角度说,不走plc用继电器等设备控制,设备相对较多,接线多,出故障也就多了,而用plc他的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故障率应该小些,从成本方面,既然自动方式购置了plc,手动也用它,可以做到充分利用资源。在从以后升级方面说,用plc更方便,没有实践过,从书本上产生的乱想,请批评指正。

网友AK:
哪位大侠能否告诉我PLC编程软件里面是否右以模拟运行自编的程序.

网友BE:
张东的留言我觉得是最好的解释,在实际应用中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才加的手动控制

网友BF:
其实编不编在PLC内要看你的工艺要求,去哦个人感觉PLC内外多有手动,不经过PLC的叫硬手动,经过PLC的叫软手动,还有就是自动,

网友BG:
本认为手动还是在plc里好!

网友BH:
最近公司新建生产线,我们就把系统的手动控制脱离了PLC,原因是为了避免在PLC故障时,可以继续生产,本系统控制比较简单。

虽然PLC很稳定,但谁敢保证几年不出任何问题,一旦出了问题,PLC的维修不是三二下子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BI:
现在,PLC的可靠性较高,故障几率很少,如果备有适量的模块在发生故障时予以更换,因PLC而造成的停机率会很少的。当然,像紧急停止类需要在PLC外部单独走线。

网友BJ(2006-07-17):
我刚刚毕业,现在武钢自动化公司工作。主要是负责武钢二冷扎厂的流水线设备的正常运行。可对公司所选用的德国ALSTOM的网络控制系统总很含糊。请问个位前辈可编程器的网络控制学习什么课程或资料最好?

网友BK:
    兄弟我才比较疏,也没有看全所有高手们的留言,只看了前几位的.我有自己的观点说一下,不要见笑.
    个人认为,一般自动控制不用PLC也可以实现,但如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的话,不用PLC那将是一个比较大的控制系统.元器件也将涉及很多.
    既然这样的话将自动做在内部,手动部分做在外部的话也就是和上面的一回事情了.
    其实最终是要看你的用途和设备的需求,做在内和外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

网友BL:
我们现在都是这么做的,现场手动:不经过plc,集控室有操作台手动,上位机自动

网友BM:
大家好  我是新手 看到各位的精彩讨论 深受启发 佩服!

网友BN:
那要看你是什么控制方式了

网友BO:
根据你的系统来定,如果手动不走PLC布线很复杂或是对应急运行要求不高的话,那还是走PLC合适.

网友BP:
支持手动走PLC的都是懒人的想法!我个人以为之所以需要设置手动,主要是调试和PLC无法工作的情况.如果PLC因种种原因不能工作,手动走PLC的话,手动也就失去了作用,如果现场情况不允许设备长时间不能开启,那么客户会根据他一天的产量来计算损失的,赔不起啊.
个人不支持手动走PLC.缺点就是电路复杂时手动不太好做.
综合考虑吧!

网友BQ:
[b]我也在学习中,看了你们的见解,我受益非浅

网友BQ:
我还在学习中,谢谢讲解

网友BR:
   只要设备用PLC控制,手动控制方式就应编入PLC阶梯,如果走外部接线,将会是资源的一种浪费,也是对PLC的不合理使用。
   如今的PLC的可靠性还是可以的,如果设备出现故障,手动将是检查外部接线以及执行元件有无异常的一种处理故障的捷径。

网友AI(2006-09-12):
今天看了大家的发言,感到还是很混乱。我谈谈我的想法:
其实上面大家的话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是简化接线的问题,第二是手动加入PLC的成本问题,第三是可靠性问题。其他得还没发现。就我接触到的控制系统来讲,用PLC并不能减少手动部分的接线,只能简化联锁关系的接线,并且能够灵活变化联锁关系。PLC控制往往还要用设备二次硬接线来驱动,这种二次硬接线一般都有手动功能,也就是手动硬接线回路,很少有设备直接只受PLC驱动的。这种做法是由两种区别,就是硬接线还是软接线控制优先的问题,国内很多是采用现场硬接线优先的,而进口的生产线一般采用软件优先。这和管理方式有关,国内一般相信人定胜天,相信出了问题还得靠一线员工解决问题,所以软件控制必须在人的随机操作之下,不需授权。国外操作员很少,现场操作的情况更少,如要现场启动设备需要中控授权,所以软件优先。当然,对于停止设备不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现场优先的,这关系到安全问题。一句话,PLC不能减少单台设备的控制接线,单台设备的控制接线是系统的一部分,不可缺少。  关于成本问题,这要看系统大小。很多投资少的单独系统PLC(比如没有HMI)中不会加入单机启停的功能,这能够大幅降低成本,因为引入系统的DI点数明显减少了,也不会判断某个设备的是否运行。这是牺牲可靠性换取的。但对于较大系统,所有的故障点都要可靠地引入系统,相关检测点也要引入,所以把手动功能加入PLC并不会增加成本,况且这样的系统在PLC内编制手动功能是一个基本功能。所以,PLC内加手动功能仅仅是功能强不强的表现,和成本基本无关。   第三点,可靠性问题,我也迷糊。按理讲PLC的可靠性不是硬接线回路可以比拟的,但为什么很多系统都会要求增加手动环节呢?这里的手动环节指的是脱离PLC后系统仍能完成PLC的工作而言的。我想很多设计均把这条招标要求看成是我所讲的第一条要求了,第一条并不是要求,它是系统基本功能的实现,不用在招标文件中提及。很多招标人做招标时的技术要求中都提及该功能,其实他们要的是脱离PLC后人能正常工作的功能,正常工作并不是设备电机可以照常运行这样简单,正常工作意味着可以和PLC一样生产出合格产品,可以和PLC一样提供可靠的控制、安全的控制,当然包括各种联锁环节一个都不能少了。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的要求只能针对不复杂的小系统,对于较大系统,我们不是不能够实现,而是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不太明了的技术要求也就成了大家蒙人的东西了。大家彼此彼此。如果真的要实现,不如作PLC系统冗余。

网友BS:
我想还是经过PLC比较好,即便是调试,也需要互锁.

网友BT:
赞同曾红梅的观点,这样外部就不用再接那么多线了.

网友BU:
还是经过PLC比较好啊!

网友BQ(2008-03-21):
看了你们的贴不错。

网友BV(2008-12-06):
看了大家的内容小第增长了许多知识,开了眼界,在此谢谢大家了。不过我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选择哪

种手动方式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要看设计时的考虑,如果从上边所谓的“安全”角度考虑,那也许我们现在就不用考虑PLC自动的

存在了,反过说,哪种可靠性更高我们也是心知肚明的。我倒是觉得要真正的考虑安全可靠,写在程序中是再好不过了。其实在实际应用中

手动是为了让设备单动运行,而需要人为的观察运行条件来决定人为的操做,忽略了plc的整体逻辑功能,现在有谁手动来控制整个系统的,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有得罪的地方请大家间量。

网友BW:
看了半天,是楼主表达不清,好歹表态了“我们的设备的手动都是调试和应急用的。平时都是自动运行”

网友BX: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手动,是不受任何外界条件限制的控制方式。楼上的请问:“像本公司用的一台绿漆喷涂机,5K多卡指令,要是手动不用PLC,那只是继电器和计时器等就能装一车。”难道你手动控制由PLC输出,就不要继电器了吗?既然是手动,那还要记时器干嘛?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很菜,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哈哈  不错谢谢

网友BY:
我都是在PLC内部设计了手动子程序 和自动子程序 及共用程序(主程序),我觉得对于一般的系统这样做就可以了,在外部加手动控制要加很多电路,反而使系统变的复杂也不可靠还要增加成本,要知道控制设备中PLC具有高可靠性的特点,当然有的设备要求在外加一些电路手动控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可能会误人子弟啊

网友BZ:
看你是想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它了,如果是想在自动不能运行的情况下还想生产,  那建议你二次接线,但如果不在乎维修时间造成的产量下降,建议用PLC !!

网友CA:
支持49楼的观点,就是要功能,灵活、实用、方便。

网友CB:
当然不用进PLC,手动和自动用个旋钮却换,

网友CC(2013-02-14):
引用 网友C:
当然“手动回路”不走PLC!    因为PLC是“自动回路”的中枢,在控制方式上,之所以要设手动和自动,本来就是考虑如果自动出故障时,用手动来应急(或替代),以保证系统(或设备)能正常运行!    所以,手动控制回路最好不要走PLC,(1) 手动走PLC不如直接控制简单,比如从接触器的线圈或辅助触点、或者继电器的,直接与按钮和指示灯连接。(2)PLC是自动控制的心脏,手动走PLC,一旦自控回路出故障,PLC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候手动也意味着不能正常投入!(3)手动用PLC造价太高??你不会想说手动回路单独再用一个PLC吧?好象没有必要!手自动共用一个PLC不存在造价高的问题,前面两条说清楚了:不合适!

狗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