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山洋)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6-04-01):
各位现我司做的钻头研磨机上用的步进电机为三洋品牌,驱动器型号为PMM-MD-23210-10。其动作一切正常。但是就是长时间工作,步进电机会产生比较高的热量。手放在上面会很烫。(其电流已调节到了最小,再调小,电机根本无法运转)我换了一个同是三洋的驱动器,型号为PMM-MD-23221-10。其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长时间工作电机表面也没有发热的现象。我想全部更换,但量太大了。有150台,若全部换,那需要浪费公司二十几万元。如果不更换要如何解决过热的现象,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给电机装冷却系统,不是很麻烦。

网友B:
参考:http://sanyodb.colle.co.jp/stepping_e/two/pdf/2step_e_027-043.pdf
PMM-MD-23210-10 是山洋的 2/4 相单极性步进驱动器 1A/phase 只可用于 28mm直径的步进电机
PMM-MD-23221-10 是山洋的 2/4 相单极性步进驱动器 2A/phase 可用于 86mm以下直径的步进电机. 请注意:停止不动时电流可减少的步进驱动器,长时间工作,电机表面才可减少发热的现象。

网友B:
请检查 PMM-MD-23210-10 选择开关 SL 是否放在 ON SL (Auto current down selection)

楼主:
    但上面沒有DIP開關。只有三個藍色的調節式的旋鈕,上面的數值從0到F。一個控制運行的電流。旁邊有RUN的字樣。另兩個分別標有M.SEL和S.SEL。一個控制細分數,一個是輸出脈沖的方式。不知道是否與這兩個按鈕有關?RUN按鈕我已調到了最小,再調小步進電機就不旋轉了。

网友B:
可能有一个误会,你的步进驱动器是否是这个: http://sanyodb.colle.co.jp/stepping_e/two/pdf/2step_e_045-058.pdf PMM-MD-23120-10 DC24V/36V Unipolar type (Applicable motor rated current 1.2A/phase, 2A/phase) Micro-step (200 X 1~180 divisions) (Smooth operation and low vibration even at low speeds.)
如果是这个,则检查 M.SEL Automatic current down 应该 ON 也就是 M.SEL 应该是:2,3,6,7,A,B,E,F 而不应该是: 0,1,4,5,8,9,C,D.

楼主:
謝謝老師的指點,在此深表感謝!

楼主:
想再請教各位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驅動器PMM-MD-23210-10帶103H7123-0440馬達,一上電後。把手放在電機軸上,會有微振動的現象。而相同的馬達,用PMM-MD-23221-10驅動就沒有微振動的現象。請問這是為什麼?如果想解決微振動的現象,如何處理?謝謝!

网友B:
发热问题是否已解决?
请你澄清,你所有驱动器的型号倒底是哪些,不要又误会了.
另外,有无微振動时的初始设置情况也应叙述,以便讨论.
对于 PMM-MD-23120-10  M.SEL S.SEL RUN 等的初始设置情况
对于 PMM-MD-23221-10 SL F/R EX1 EX2 EX3 等的初始设置情况

楼主:
對不起!輸入錯誤。發熱的問題現已解決。我現在機台上用的是PMM-MD-23120-10。以前用的是PMM-MD-23221-10。
PMM-MD-23120-10幾個旋鈕初始設置為0。PMM-MD-23221-10初始設置分別為SL ON   F/R為ON  EX1為OFF  EX2為ON  EX3為OFF。現在是PMM-MD-23120-10上電後,會有微振動的現象。此時的設定值為RUN為6 S.SEL為1 M.SEL為6。而PMM-MD-23221-10上電後沒有微振動現象。此時值為初始值。若要解決微振動要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B:
步进电机型号 103H7123-0440  56mm 2A/phase 步进驱动器     PMM-MD-23221-10  SL=ON            auto currunt down ON F/R=ON           2 input  EX=OFF_ON_OFF    Division=2 步进驱动器     PMM-MD-23120-10  RUN=6        0.8A/phase S.SEL=1      Division=1_2 M.SEL=6       2 input   Auto currunt on    Low vibration method OFF 微震是否和 Low vibration method OFF 有关,你把它 ON 试试看,即将 M.SEL=6 改为 M.SEL=E . Run 也可适当改一下,例如 Run=6 改为 Run=2.

楼主:
我已试过在不改变S.SEL=1的情况下,将M.SEL=E和A,这时马达的旋转角度变为原来的两倍。且微动感没有降低。将RUN=2,电机的微动感越大。

网友B:
看来 PMM-MD-23120-10 也就只能如此了.

网友B:
请检查直流供电50/100hz滤波好坏

楼主:
能否说的详细一点,我是一位新人,做这行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谢谢!

网友B:
例如在 PMM-MD-23120-10 的 CN2 直流电源 DC24V/36V 输入端并上一个 4700uF/50V 的电解电容(注意电源和电容的极性应一致)观察微震有无改善.

网友C:
如果振动可换个运行频率,看是不是工作在共振条件下。

楼主:
TO:周公、亦雲人雲
  PMM-MD-23120-10如何來改變運行頻率。還有這兩種驅動器接同樣的馬達一個有微震,一個沒有微震是否與其控制的方式不一樣。感覺上一種是利用正反向脈沖鎖定轉子。謝謝!

楼主:
TO:亦雲人雲
  我的直流電源是從AC220V轉DC24V的電源供應器過來的,所以沒有加濾波器,但在進電源供應器的交流電上側加了濾波器。

网友B:
我们可能多管了闲事,你应该先向山洋步进电机的技术支持问问。然后把问的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D:
TO:许金祥
你好,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贵公司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我公司是生产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的,想了解一下贵行业,可不可以答复一下。:)谢了先!

楼主:
TO:曹薄
我公司是台资企业,主要生产PCB板用的钻头以及生产钻头用的设备,供自己公司消化和销售给其它的钻头生产厂商。用步进马达比较多。对了,请问步进马达有最小步级角为0.5度或0.3度的吗?谢谢!

网友D:
TO:许金祥
目前的步进电机没有你所说的步距角,通过细分也满足不了。
现在三相步进电机最小步距角为0.6度,五相最小步距角为0.36度,当然还可以细分为更小。

网友D:
请问你们机器的学名叫什么?我查了一下钻头研磨机,感觉大部分体积都很小,不知道电机和驱动装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用途?

楼主:
鑽頭研磨機。三相步進電機最小步級角0.6度,哪種廠牌的,能否告知?

网友E(2020-11-03):
你有PMM系列步进驱动器的手册没,能发一份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