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GSD文件是是怎么用呀?

楼主(2006-04-01):
不知道各位高手,GSD文件是怎么用呀?有什么作用呢?用在什么方面呀?

网友A:
PROFIBUS依据组态数据创建一个GSD文件。此主设备文件包含DP从站的组态数据。该从站要么以集成子站的形式出现,...在“创建GSD文件”窗口中输入设备标识。此GSD文件在其它系统中将按此标识处理。千万不要改变此标识号。使用两个...
baidu一下就解决了吗

网友B(2007-03-24):
这里有篇文章,你可参考一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16962

网友C:
做profibus从站时gsd文件是少不了的,一般有作此类从站的厂商免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