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关于RSLogix Emulate 5000 Chassis Monitor模拟软件

楼主(2006-04-01):
各位朋友:我是刚刚接触RSLogix Emulate 5000 Chassis Monitor模拟软件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模拟软件和rslogix5k版本都是12.01,我在模拟软件里都插入了cpu都不能上线,是怎么回事,拜托拜托!谢谢
email:yulin357@sina.com

网友A:
wling:你好!有了资料,请给转一份,共同学习,谢谢!citicren@163.com

网友B(2006-05-16):
还需要设置RSLINX

网友C:
分为三步:
1.RSLinx中添加一个虚拟背板
2.Emulate中添加一个或几个模块
3.在RSLogix中创建一个ENU5000控制器

网友D(2009-04-05):
你最好模拟器里创建cpu时采用默认值,不要改变它的槽位。

网友E:
我在网上下啦,安装后不能用,要授权,请大侠指点,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