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JA双法兰液位计的H端按到容器的上面还是下面

楼主(2006-04-01):
求助:EJA双法兰液位计的H端按到容器的上面还是下面,是不是变送器不一样按装方式不一样呢?

网友A:
没有搞错把!当然是下面了,H表示高压侧,不光是EJA,所有的双法兰都是高压端在下面。

网友B:
解释的很好!学习中.

网友C:
多看说明书 上面有

网友D(2006-05-03):
H,L都可以.只要有BT200或HART手操器,可以进行H/L转化.

网友E:
   在使用任何传感器首先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照常规H表示高压侧,当用双法兰变送器来测量液位,H高压端按装在容器的下面。

   请问一下:显示单元采用何种形式?有兴趣可关注一下宇电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配用仪表AI-708AXV24显示控制仪表输出4-20mA供电24V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
下面。
但要注意负迁移。

网友G:
呵呵,上面下面都一样,只是一个迁移的问题.按照常规是H在下面,也有相反的,如日本山武的就是H在上面.他们认为的H是位置,而我们认为的H是压力.

网友H:
是不是哦?高低压侧还可以换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哦?能请教一下怎么换啊?

网友I:
怎么换看说明书啊

网友J(2006-09-03):
EJA变送器的价格[b]绝对优势。
恒安特公司
张洋

网友K:
强烈要求黄勇同学把使用手操器转换H,L方法告诉大家。同学们一齐来学习学习。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转,转完后对仪表的正常运行没有影响吗?

网友L(2006-11-17):
具体在哪个设置里记不起来了,转完后对测量不会有影响

网友M:
是可以转换的!

网友N(2007-01-01):
高低压转换,设置里有。

网友O(2007-02-12):
在现场曾经碰到过横河的技术支持,说用BT200可以转换,不过没有演示给我看,我相信是可以转的。

网友P(2007-06-07):
下面引用由中泰小子在 2006-5-4 11:03: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上面下面都一样,只是一个迁移的问题.按照常规是H在下面,也有相反的,如日本山武的就是H在上面.…
--------------------------------------------------------------------------------------------
山武的变送器太烂了,他们自己都弄不明白正压室是在上面还是下面。按照他们的图示安装,输出根本就不变化。他们后来也承认图是错的。太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