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热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6-04-01):
请问热继电器除了过流保护,还有其他作用吗?
过流就一定会烧毁热继电器吗?

网友A:
过流不一定烧毁热继电器,要看过流的时间和当时的电流大小。

网友B:
过流致热元件动作,断开控制回路,主回路断电,一般不应烧毁热继电器.如果热元件失灵,长时间过流,或瞬间短路,则会烧毁热继电器.

网友C:
热继电器型号不同,有的除了过流保护外,还有断相保护作用。过流一般不会烧毁热继电器,除非过流后没有切断主电路。

网友D:
哈哈,其他作用很明显,作为负载,它浪费电能啊!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合格的热继配合合格的交流接触器使用,肯定不会烧坏TOR的.
除非是......国产的假货!
我不是故意抵制国货的,我亲眼看到浙江柳市的某企业生产的热继里面居然没有双金,能搞啊?

网友E:
可能在调试时验证过载保护的.

网友F:
除非坏了
否则肯定不会烧热继电器

网友F:
当然还有可能没有将常闭触点接入控制电路中

网友G:
很难能烧得上热继电器身上来吧.
首先:热继电器本身就是过流保护的.如果负载的电流过大,它就将电路断开了,因此也就没有电流了,怎么还会让它继续烧下去呢?

网友H(2006-11-09):
不接常闭触点到控制电路中,也不能烧热继电器呀,因为只要是功能良好热继电器就能断开主电路,所以正常情况下是不能烧热继电器

网友I:
就是过流保护,缺相也过流啊。

网友J:
一般不会烧毁!况且一般控制回路里都加了保险丝,顶多烧保险丝!

网友K:
就是过流保护

网友L:
热继电器就是用来保护过流的,如果它也能烧毁,只能说买了劣等品

网友M:
热继电器还可以有缺相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