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6-04-01):
有哪位师傅能够详细讲一下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交流伺服电机和直流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与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工作原理类似吗?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用于伺服系统,广义上说伺服系统即位置随动系统,是特指要求电机的动态性能较高的一种电机,在结构上,原理上与一般的电机是有不同的。
与一般的交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是否类似,那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步进电机,开关磁阻电机,直流无刷电机它们在原理上都有各自的特点。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谁能再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C:
传感器论坛里有答案,你去看看吧

网友D(2007-05-15):
伺服一种电机的闭环控制方式,所谓伺服电机,就是采用了闭环控制的电机。本不是电机的一个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