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国AB PowerFlex700变频器

楼主(2006-04-02):
我有一台美国AB PowerFlex700变频器.是55KW的。出现F-13的故障。(说明书上说是接地故障。电机是好的)用了3天后W相的IGBT坏了。我换好后还是出现F-13的故障。不过能正常工作1-2小时。晚上会更长一点。频率超过35HZ时。出现故障的机率会加大。在正常工作时。三相电压和电流也是很正常的。请各位大侠帮助小弟。谢谢。我的电话是13962311961

网友A:
MOV片拆掉了么?你的接地方法是怎样的?能否画个图发上来。

网友B:
楼主不妨考虑下电机的问题。西门子的电机有接地故障,摇表也摇不出,更换电机好。边上有其他电机线,可以拉过来试试,看看是不是真变频问题,AB变频报故障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C(2010-03-16):
那位师傅有AB PowerFlex700变频器的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