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AB变频器。

楼主(2006-04-02):
有一台美国AB PowerFlex700变频器.是55KW的。出现F-13的故障。(说明书上说是接地故障。电机是好的。换另外的变频器不会出现故障。)用了3天后W相的IGBT坏了。我换好后有出现F-13的故障。不过能正常工作1-2小时。晚上会更长一点。频率超过35HZ时。出现故障的机率会加大。在正常工作时。三相电压和电流也是很正常的。请各位大侠帮助小弟。谢谢。我的电话是13962311961

网友A:
接地故障有可能是电机问题。有另外电机的话,再拉根电机线过来,看看是不是还会报接地故障。西门子的电机也有报接地故障,而且摇表摇不出来。

网友A:
也可以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B:
你的变频器与电机有多远的距离是否采用了电机端接器?如果用了检查电机端接器接线及接地线是否可靠?

网友C:
摔开变频器,直接用交流电源驱动电机,看是否工作正常。估计是电机漏电故障。

网友D:
把MOV拆掉试试。

网友E:
把这个报警屏蔽看看